请教,收卷时张力波动大

楼主(2008-06-06):
我做的是布匹的恒张力收卷,方案是这样的,收卷(22KW)和牵引(7.5kw)变频器均为三菱FR740系列,PLC为FX3U,通过485读取收卷和牵引的实际转速,并计算卷径,收卷转速给定根据线速度和卷径计算给出,再加上张力的PID调节作为微调叠加在上面,转速给定也均通过485传给变频器,现在系统张力波动比较大,设定300N,波动在220~380,怎么做也调不到最佳值(5%),我现在张力PID的作用已经设得很小了,希望高手给我以指点,谢谢。

网友A:
估计你的开环控制变化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开环控制变化也很大

谢谢您的回复。那您能具体说说问题出在哪里呢?卷径计算?信号干扰?负荷变化大?

楼主:
我不知道该修改哪方面的参数。

网友: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自已编程,现在很多成熟的方案做张力控制

楼主:
那我目前就是用这个方案,目前的问题是怎么优化使张力波动更小。

楼主:
今天下午试了下,把张力PID的输出系数降低了点,张力波动在260~330,比前两天好多了,准备试一下不用PID,直接用张力设定与实际的差值做微调试一下。

网友B(2008-07-19):
   你这个是用在哪个设备上面,收卷线速度一般在什么范围?

网友C:
“现在系统张力波动比较大,设定300N,波动在220~380,怎么做也调不到最佳值(5%)”

1、建议电机机械特性不要特硬的参数控制方式;

2、建议在力矩过大时,有失速保护;

3、机械特性软一点,就是张力大时,速度自动降低,张力小时速度会自动增大;

网友D:
卷取有编码器不?一定要加的.

楼主:
没有编码器,最高线速度45M/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