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油马达的吗?油温很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6-06):
就是利用油泵油压驱动的油马达,现在我们一台蒸呢定型机油温很高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连电机的温度也很高偶尔热继保护。谢谢

网友A:
液压站冷却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站冷却有问题吧?

冷却有问题会影响电机过载吗?谢谢

网友B:
温度过高的话电机输出能力会下降;

网友C:
有可能是油马达的定子和转子间隙问题,定子的端盖与转子磨损后,两者光洁度不够,或转子叶片发卡,如果马达上有溢流阀,也会造成油温升高.

网友A:
我针对的是你说的油温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油马达的定子和转子间隙问题,定子的端盖与转子磨损后,两者光洁度不够,或转子叶片发卡,如果马达上有溢流阀,也会造成油温升高.

假如调节溢流阀呢?又或者是有问题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针对的是你说的油温很高

刚开始是散热不好没水了,呵呵

网友D:
驱动液压马达工作的液压泵站也有无水冷却系统的啊,我们以前用到的加工中心都是利用散热器加大风扇自冷的。系统中也有一台机床发生过整个泵站油温过高的故障,最终确认也是泵站溢流阀被调整不当导致的。这个和液压马达本身应该没什麽关联的。应该是液压站出了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液压马达工作的液压泵站也有无水冷却系统的啊,我们以前用到的加工中心都是利用散热器加大风扇自冷的。系统中也有一台机床发生过整个泵站油温过高的故障,最终确认也是泵站溢流阀被调整不当导致的。这个和液压马达本身应该没什麽关联的。应该是液压站出了异常。

溢流阀被调整不当导致的可能性很大了,先尝试调整试试

网友E(2008-08-03):
            冷却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