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柜自燃原因

楼主(2008-06-06):
我公司的一条氧化生产线在停用了近一周后于6月2日下午着火燃烧,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会引起着火。

楼主:
这是全景图,似是在60A三菱空开上着火。

网友A:
1、这种情况大多是配线严重挤压,在电流大过热,绝缘软化时,导线短路绝缘着火所致,由于短路电流小,电路空开没有及时跳闸保护所致;

2、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环境温度高的夏天,起火冒烟总是从配电板的背后开始!!!

网友A:
3、这种情况发生的另一个特点是,电源或负载电路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故障,只有配电柜冒烟起火;

网友A:
4、所有的配电柜、配电箱、配电板背后的布线,不能相互交叉、相互挤压,要平行、松散,这一点很重要;

5、还有楼堂馆所,平时住宿人少,用电量少,一旦开会住宿人剧增,用电量剧增,就会发生电流大,导线发热,绝缘变软,挤压短路着火;

网友B:
估计是开关的接线端子没上紧发热烧起来的

网友C:
估计是开关的相间绝缘下降引起发热烧起来的.另停用了近一周,楼主应把电源断了的吧?

网友D:
有导电粉尘,电器受潮.....................

网友E:
主要巡视检查没到位!

楼主:
该电柜与另一条氧化线从配电房的空开分别拉了两条4*25的电缆作电源.

网友F:
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发热导致的!

网友G:
有可能粉尘太大或是有可燃的气体挥发,真好电气触头有火花,造成自然啊

网友H:
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发热导致的! 比如电缆选的偏小,接头松动,等等原因

网友C:
该电柜停用了近一周,偶认为开关的接线端子没上紧发热的可能性可排除。

网友I:
我遇到过因为端子松动,大电流引起失火的事故

楼主:
事发是电柜的空开是断开的,只有是空开的进线端带电.

网友J:
没可能是外界其他原因吧

网友K(2008-07-08):
安全第一,警钟长鸣...

网友L:
从图片上看,和配线与用电无关,空开是关断的,柜应该是在没工作状态,是空开上侧的线路出现短路造成的,估计是掉里东西或洒进液体之类造成的事故.

网友M:
空开是断开的话,那就是空开的上侧电路或空开有问题。
原因很有可能是空开的问题,掉进东西或洒进液体之类

网友N:
很可能是绝缘破坏,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