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想问下关于空调是用什么来改变电机的转速的

楼主(2008-06-06):
大家好,想问下关于空调是用什么来改变电机的转速的

网友A:
楼主没说清楚!你说的是一般的还是中央空调?电机指的是压缩机还风机?

网友B:
变频空调嘛!

当然是改变频率来改变电压萨!

网友C:
dg 可以用变频器来调速;

网友D:
现在生产的空调大部分是利用改变电源频率来实现调速

网友E:
改变转速的三种方式:一,改变电压;二,改变电机极数;三,改变电源频率.前面两种在空调中极少使用,故普遍采用改变频率的方式

网友F:
普遍采用改变频率的方式

网友G:
是室内机?还是室外机??没说清楚!

网友H(2009-04-28):
空调的压缩机是靠改变工作频率来改变压缩机的转速。通过转速的改变来控制制冷剂的压力从而改变制冷量。

网友I:
现在变频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空调里

网友J:
现在不是到处在广告变频空调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空调的压缩机是靠改变工作频率来改变压缩机的转速。通过转速的改变来控制制冷剂的压力从而改变制冷量。

这个比较靠谱。。

网友L:
用变频器对温度进行闭环控制,从而跟据温度的变化,变频器改频率,改变电机转速。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空调的压缩机是靠改变工作频率来改变压缩机的转速。通过转速的改变来控制制冷剂的压力从而改变制冷量。

本人也是这样认为

网友N:
变频空调!~~~~~~~~~~~~

网友O:
变频空调就是通过改变电机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