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如有一相接地的影响

楼主(2008-06-06):
我厂有一套电机辊道系统用的是380V/380V隔离变压器供电,中性点不接地,有一相接地了电机仍可正常运行,但附近的一套PLC系统工作就不稳定了,此PLC系统采用的UPS电源供电,系统做了接地,不知是不是因为辊道电机有一相接地运行时对地产生了电流从而对PLC系统造成影响,请问在这种中性点不接地系统有一相接地运行时对整个系统地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属于小电流接地系统。

因接地点多少会有接地电阻,导致接地点附近的地电位有所升高,会对附近做了接地的其它用电设备或多或少有影响。对整个系统地影响不大,可忽略不计。

还好是380伏,如是6000伏等高压单相接地那就比较危险且影响范围增大。

网友A:
呵呵,没人有不同的看法或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