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指令

楼主(2008-06-07):
有一问题请教:有三个机械手A、B、C和三个传送带1、2、3。 A拿货物到1号传送带,1传送带动作到位后B拿到2号传送带上,2号传送 带动作到位后C拿货物到3号传送带上,3号传送带动作。每次不只拿一个货物,即A拿一个货物后继续拿第二个直到B拿到货物同样B、C也和A一样动作当然有必要的互锁,怎样用步进指令编程,如果只是拿一个货物直到C完成再回到开始是可以的,可是整个周期太长了。由于步进指令每次只有一个状态动作,不知道怎样跳转?谢谢回答?

网友A:
将A B C设成三个初始状态。即三个步进同时得电,当动作条件满足时就向下一部转移。各个工序间加上必要的互锁,这样时间可以缩短!大的流水线都是这样的。据我所知。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原来也是这样做的,只是想看看有无其他方法.

网友B:
楼主说明你对步进已经了解了!步进不一定只有一个状态动作!可以有多步同时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