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楼主(2008-06-07):
一道题,请教下大家:

“能否用1.5V的干电池,以正向接法直接加至二极管的两端?估计会出现什么问题?应如何解决?”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哪一个种二极管,如果是中功率的或是大功率的二极管,能承受大电流的,可能不会坏,如果用一般的二极管,我想一定会坏。你最好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B:
接发光二极管是可以的,仅此而已。

网友C:
应该看好你二极管的功率,最好是串上限流电阻

网友D:
小功率的管子烧掉,  大功率的电池放电短路时间一长发热.   接发光二极管会发光...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