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控制系统检修规程

楼主(2008-06-07):
1 总则
1.1 主要内容
本篇规定了过程控制系统的日常维护及大修的内容。
1.2 适用范围
集散控制系统:霍尼韦尔TPS系统。
2 概述
过程控制系统种类很多,系统的日常维护、故障处理及大修对装置的安全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同的过程控制系统具有许多共性,针对系统的日常维护、故障处理及大修制定标准的规程,可以很好地指导系统维护,也可作为系统检修的依据。
3 日常维护及故障处理
3.1 日常维护
按点检规定和点检标准进行点检,并及时填写点检表。
3.1.1 硬件日常维护
3.1.1.1 检查环境条件(温度、湿度)使其满足系统正常运行的要求。
3.1.1.2 检查供电及接地系统使其符合标准。
3.1.1.3 有防小动物危害的措施。
3.1.1.4 保证电缆接头、端子、转接的插件不被碰撞,接触良好。
3.1.1.5 观察系统状态画面及指示灯的状态,确认系统是否正常。
3.1.1.6 检查系统的运转状况。
3.1.1.7 各种过滤网必须定期更换或清洗。
3.1.1.8 周期地做好各设备的清洁工作。
3.1.1.9 系统中的电池要按期更换。
3.1.1.10 定期对运动机件加润滑油。
3.1.1.11 保证备件的正确存放及条件,备件应存放在防静电的塑料袋中。
3.1.1.12 建立硬件设备维护档案。
3.1.2 软件的日常维护管理
3.1.2.1 键锁开关的钥匙要有专人保管,密码要注意保密。
3.1.2.2 严格按照操作权限执行操作。
3.1.2.3 系统盘、数据库盘和用户盘必须有备份,要有清晰的标记,应放在金属柜中妥善保管。备份至少保证两套,异地存放。应用软件如果用大的变更,必须及时备份。同时要建立系统应用软件备份清单。
3.1.2.4 系统软件及重要用户软件的修改要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后方可进行。
3.1.2.5 用户软件在线修改,必须有安全防护措施,有监护人员,且要作好记录。软件变更要入档,并通知操作和维护人员。
3.2 故障处理
系统运行时如发现异常或故障,维护人员应及时做好故障处理方案,详细告知工艺人员处理故障时可能出现的情况,让工艺人员密切监视、做好防范措施。处理故障时必须有人监护。对故障现象、原因、处理方法及结果应做好记录。
3.2.1 故障处理的一般程序
3.2.1.1 观察及诊断故障现象
a) 听取工艺人员的反映。
b) 观察故障的现象,观察画面、检查LED状态,听、看设备的运行状态。
c) 调出设备自诊断结果,必要时可对操作站和外部设备进行离线诊断。
3.2.1.2 分析故障原因
根据故障现象、自诊断结果,及LED指示,分析判断故障原因,找出故障点。
3.2.1.3 故障处理
根据判断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检查系统设备接线、电缆、转接插头,必要时更换设备、卡件或软件重装。
处理故障时要注意人身和设备安全,并注意采取防静电措施。
3.2.1.4 处理结果观察
故障排除后,密切监视系统的运行状况,包括指示灯、显示状态,确认系统工作正常后,通知工艺人员恢复正常操作,同时观察一段时间,填写故障处理记录。
4 大修
4.1 大修准备
4.1.1 要根据系统运行的情况,存在的问题,提前制定检修方案,制定切实可行检修工作的时间表。
4.1.2 准备好使用的工器具、测试仪器、材料和备件。
4.1.3 进行系统软件备份。
4.2 大修的内容
4.2.1 彻底的卫生清扫工作
4.2.1.1 对机房做彻底的清洁工作。
4.2.1.2 检查卡件、接线板、接线端子、电缆有无损伤,标记是否完整清晰、缺少,应及时补齐标记。
4.2.1.3 拆下将要清扫的检修部件的接线,小心地按次序拔出卡件。
4.2.1.4 用真空吸尘器吸出操作站内、机柜内各设备上(机架、卡件箱、CRT、接线端子)的灰尘,更换空气过滤网。
4.2.1.5 清除卡件上的灰尘,吸不掉的污物用中性清洗济清洗,清洗后的卡件要依次整齐地放置在干燥通风处。
4.2.2 回装
所有卡件、部件清洗检修后,检查微动开关设定,跨接线连接情况是否有错,核定无误后再按次序将拆下的卡件部件回装到原来的位置。连好接线,接好电缆,拧紧固定螺钉。
4.2.3 卡件板上的电池,下次大修以前超过有效期的,本次大修要调换。
4.2.4 通电调试及诊断
4.2.4.1 检查卡件插入位置、方向及数量是否正确,电缆接头、接地线连接是否牢固。
4.2.4.2 检查供电系统是否符合要求。
4.2.4.3 按序对全部设备进行通电,测试电压是否正常。
4.2.4.4 进行所有的设备的自诊断。
4.2.4.5 系统软件的恢复。
4.2.4.6 检查系统各显示画面是否正常。
4.2.4.7 按需要对各设备进行离线诊断检查。
4.2.4.8 对冗余部分的动作检查,包括自动备用、手动备用、切换、备用允许/禁止的动作检查。
4.2.4.9 对输入/输出模件的A/D、D/A转换精度进行检查和必要的调整。对参与控制和联锁的卡件,要逐点进行精度测试。对指示用的卡件,每卡件按测量点数15%—20%的比例进行抽检。对发现有问题的卡件,应适当扩大抽检的比例。
4.2.5 根据生产需要要做必要的软件修改,组态变更。
4.2.6 在所有硬件功能检查测试结束后,进行系统联校,作好联校记录。
4.2.7 对联锁系统逐回路进行试验,确保动作无误,并得到相关人员的确认。
4.2.8 系统软件、用户软件备份。
4.2.9 做好检修资料的整理、归档。
4.3 外围工程
要提醒相关专业部门做好以下工作:
4.3.1 UPS的性能测试。
4.3.2 消防、气防设施检查。

网友A:
我厂使用浙大中控的DCS系统,经常出现功能键盘无法操作的问题,每次都要重启机才能使用

网友B:
看看学习我厂就是霍尼韦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