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份完整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检修流程图或检修规程

楼主(2008-06-07):
那位大侠能提供给我一份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检修流程图或检修规程。在此表示感谢了,

也可以发到我的邮箱:xl1503@163.com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了。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才整理完一个,不知道适合你不。

第一章、电动机维护检修规范
1、电动机完好标准
1.1零部件质量
1.1.1外壳完整,无明显缺陷,表面油漆色调一致,铭牌清晰。
1.1.2润滑油脂质量符合要求,油量适当,不漏油。
1.1.3电动机内部无积灰和油污,风道畅通。
1.1.4外壳防护能力或防爆性能良好,既符合电动机出厂标准,又符合周围环境的要求。
1.1.5定转子绕组及铁芯无老化、变色和松动现象,槽楔、端部垫块及绑线齐全紧固。
1.1.6定转子间的间隙符合要求。
1.1.7风扇叶片齐全,角度适合,固定牢固。
1.1.8外壳有良好而明显的接地(接零)线。
1.1.9各部件的螺栓、螺母齐全紧固,正规合适。
1.1.10埋入式温度计齐全,接线完整,测温表计指示正确。
1.1.1l起动装置好用,性能符合电动机要求。
1.1.12通风系统完整,防锈漆无脱落,风道不漏风,风过滤器、风冷却器性能良好,风机运行正常。
1.1.13励磁装置运行稳定可靠,直流电压、电流能满足电动机要求。
1.1.14操作盘油漆完好,部件齐全,接线正规,标示明显。
1.1.15保护、测量、信号、操作装置齐全,指示正确,动作灵活可靠。
1.1.16电动机基础完整无缺。
1.1.17 电源线路接线正确牢固,相序标志分明,电缆外皮有良好的接地(接零)线。
1.2运行状况
1.2.1在额定电压下运行,能达到铭牌数据要求,各部位温升不超过表1所列允许值。
表1 电动机的最高允许温升(环境温度为40~C时) ℃
绝缘等级 A级绝缘 E级绝缘 B级绝缘 F级绝缘 H级绝缘
测量方法 温度计法 电阻法 温度计法 电阻法 温度计法 电阻法 温度计法 电阻法 温度计法 电阻法
与绕组接触的铁芯及其他部件 60 —— 75 —— 80 —— 100 —— 125 ——
集电环或整流子 60 —— 70 —— 80 —— 90 —— 100 ——
滑动轴承 40 —— 40 —— 40 —— 40 —— 40 ——
滚动轴承 55 —— 55 —— 55 —— 55 —— 55 ——
电动机绕组 50 60 65 75 70 80 85 100 105 125
1.2.2电动机的振动值(两倍振幅值),一般应不大于表2的规定。对于Y系列电动机,空载振动、速度的有效值应不超过表3所列数据。
表2电动机的允许振动值
转速,r/min 3000 2000 1500 1000 750及以下
两倍振幅值,mm 0.06 0.085 0.10 0.13 0.16
表3 Y系列电动机空载振动、速度允许值
安装方式 弹性 刚性
轴中心高H,mm 56≤H≤132 132≤H≤225 225≤H≤400 400≤H≤630
转数n,r/min 600≤n≤1800 1800<n≤3600 600≤n≤1800 1800<n≤3600 600≤n≤1800 1800<n≤3600 600≤n≤1800 1800<n≤3600
振动限制,mm/s 1.8 1.8 2.8 2.8 4.5 4.5 2.8 2.8

1.2.3 滑动轴电动机之转子轴向窜动应不大于表4规定。
表4 滑动轴电动机之转子轴向窜动准许值
电动机容量,kW 轴向窜动范围,mm
10及以下 0.5 1.00
10~20 0.75 1.50
20~70 1.00 2.00
70~125 1.50 3.00
70~125 2.00 4.00
轴颈大于D200mm的电机 轴颈直径的2%
1.2.4 换向器、集电环表面光滑,电刷与换向器(或集电环)的接触良好,运行无火花。电刷牌号符合计要求,电刷压力适当、均匀,一般应为15~25kPa,同一电刷架组上每一电刷单位压力差不得大于10%。
1.2.5 运行声音正常。
1•2•6绝缘电阻在热状态下每千伏不小于1MQ。
1.3技术资料
1.3.1具备铭牌数据卡片和台帐。
1.5.2 电动机必须建立设备档案,其主要内容包括:铭牌数据以外的主要技术参数;安装试车记录;历次检修、试验及结构改进的记录;累计运转时间记录;事故和评级记录。 ’
1.4设备及其环境
1•4.1主、附机安装整齐,表面清洁无尘。
1•4•2四周环境整洁,工艺上无影响电动机运行的跑、冒、滴、漏等现象
2、异步电动机检修分类
2.1小修
a. 电动机不拆端盖检查,并进行外部清理;
b. 检查引线头是否有过热现象,紧固连接螺丝; ’
c. 检查轴承润滑油是否变色或缺油;
d. 测量电机绝缘电阻和吸收比;
e. 检查外壳接地线;
f. 检查通风系统的情况;
g. 检查轴流集电环、绕线式转子集电环和电刷的磨损程度,检查刷架弹簧、集电环提升短路装置并清扫灰尘。
2.2 中修
a. 包括小修内容
b. 电动机解体,抽出转子
c. 拆装前后,测量绝缘电阻和吸收比;
d. 修理前后,测量定子和转子之间的气隙;
e. 检查和清理定、转子槽楔、端部绑线、垫块及端箍绑扎;
f. 检查转子短路环和铜条;
g. 检查清理轴承和润滑系统;
h. 检查转子风叶和平衡块装置;
i. 检查和处理转子支架焊缝; ’ ’
j. 检查定子绕组测温计; ‘
2.3大修(恢复性修理)
a. 包括中修内容;
b• 根据绝缘老化程度及故障情况或试验结果,局部或全帮更换定子绕组或转子绕组;
c. 更换转子鼠笼条或短路环;、 , ‘。 ,
d.。 转子换线后或运行中发现振动超过允许值时,进行动平衡试验;
3、检修方法及质量标准;
3.1.电动机的拆装
3.1.1 拆下电机外部接线并做好标记,然后将地脚螺钉松开,将电机与传动机械分开。
3.1.2 用拆卸工具卡子(亦称拉子)将电机轴伸部位上的连接件(联轴器或皮带轮)拆下。
3.1.3 拆下装有滚动轴承电机的轴承外盖,卸下电机端盖。拆前务必在端盖与机座外壳的接缝处打上标记(前后端盖的记号不应相同),并测量定、转子间隙。
3.1.4 将电刷自刷握中取出。对于直流电机,需在电刷中性线的位置做上标记。
3.1.5 抽出转子或移出定子,转子重量小于35kg时用手抽出;较大的转子,用吊装工具抽出。
3.2 拆卸轴承的方法有下列几种。 .
3.2.1 用拉具拆卸。
a. 用钩爪钩住轴承内圈扭紧螺杆。 -
b. 将加热至110℃左右的油迅速浇淋在轴承内圈上,或用轴承加热器加热,使其受热膨胀。
c. 再次扭紧螺杆,将轴承拉下。

3.2.2 用铜棒拆卸。轴承内圈垫上铜棒,手锤敲打铜棒,把轴承敲出。敲时要沿轴承内
圈四周相对两侧轮流均匀敲打,不可只敲打一边,用力不宜过猛。

3.2.3 搁在圆筒上拆卸。在轴承内圈下面用两块铁板夹住轴,搁在一只圆筒上面(圆筒内径略大于转子外径),在轴的端面上挚放铜块,用手锤对准轴中心适度敲打,使轴承脱出,也可在压床上把轴承压卸下来。
3.2.4 电机检修后的装配,按拆卸的相反顺序进行。定、转子气隙在圆周各点值之差,不得 超过算术平均值的±10%。
3.3滚动轴承的检修
3.3.1清洗与检查;
a. 确认轴承无明显缺陷后,进行清洗工作。仔细撬开密封轴承的密封盖,妥善保存。先用非金属片刮去轴承及内外轴承盖里的旧润滑脂。再用煤油、轻柴油或90~100℃的变压器油溶化残存的油脂,并吹拭干净。
b. 检查轴承各零件有无划痕、裂纹、裂缝、斑点、烧伤锈迹;用塞尺检查磨损情况,内外圈相对滚动时,是否轻快、均匀、灵活,有无杂音、阻滞、卡住或过松现象。
c. 用洗油冲洗,并用清洁的白绸抹干,禁止使用棉纱擦拭。
d. 同时清洗和检查轴承内外盖、注油孔、注油管、油盅和轴颈。
3.3.2轴承的更换与安装
a. 不合格或已超使用期的轴承按本规程3.2方法拆卸。
b. 新轴承参照3.3方法清洗与检查。
c. 将轴承浸没于油箱中加热,勿使轴承与箱壁或箱底接触,加热温度100~120~C,时间不少于20 min。亦可用轴承加热器加热。 ,
d. 搽拭轴颈或轴承盖挡部位,检查有无毛刺、伤痕及锈蚀等,并酌情处理。
e. 将轴承内盖套上转轴,其内径与装配部位应有0.20~o.35mm的间隙。需热装的密封轴承,将内密封盖套上转轴。
f. 轴颈处涂一层清洁的机油,将已加热的轴承立即套上转轴(型号字码向外),迅速推入轴颈部位。较小轴承可用套筒轻敲内圈。型嘲306及以-V轴承,允许不经加热直接敲入。
g• 清洗轴承套或端盖轴承孔,用衬板垫住,将可分离的轴承外圈轻敲入孔内。
h• 按照本规程3.3之c、d进行清洗和擦拭工作。 ,
i. 按照表?5选用润滑脂,润滑脂加在轴承的两面,内外滚道与弹夹之间,填充量为轴承和轴承室空间的1/2~1/3,高速电机略偏少。备种轴承用油量可参照表26。
表25滚动轴承润滑脂的选择
名称 钙基润滑脂 钠基润滑脂 钙钠基 润滑脂 复合钙基润滑脂 复合铝润滑脂 二硫化钼润滑脂
牌号 SYBl401—62 SYBl402—62 SYBl403—59 SYBl407—59 101
HSY-
序号 1 2 3 4 1 2 1 2 1 2 3 4
最高工作温度,℃ 70 75 80 85 120 140 110 125 170 180 190 200 200 200
最低工作温度,℃ 不底于-10 不底于-10 不底于-10 不底于-10 不底于-10
抗水性 不易溶于水抗水性较强 不易溶于水抗水性较强 抗水性弱 抗水性强 抗水性强 抗水性强
外观 黄色到暗褐色软膏状 黄色到暗褐色软膏状 黄色到深棕色软膏状 淡黄色到暗褐色光滑透明油膏状 黄褐色软膏状 灰色或褐色光泽软膏状
适用电机 一般工作温度,有水分或与有水接触水接触的条件下,适用于封闭式电机。 较高工作温度,清洁无水分的条件下,适合用于开启式电机 。 较高工作温度,允许有水蒸汽的条件下,适合用于开启式及封闭式电机。 高温工作条件下,有水接触及严重水分的场合,适用于封闭式电机。 高温工作条下,有水接触及严重水分的场合,适用于开启式封闭式电机 高温工作条件及严重水分的场合,特别适用于温热带电机
表26轴承用油量参数表
轴承型号
(后三位数字)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4
用油量,KG 0.030 0.050 0.070 0.095 0.120 0.145 0.180 0.220 0.335
轴承型号
(后三位数字)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2 324 326
用油量,KG 0.370 0.410 0.450 0.500 0.570 0.640 0.700 0.750 1.000
注:用油量系指一只轴承和二只轴承盖的用油量。
3.3.3 质量标准:
a.轴承各零部件无斑点、划痕、裂纹、烧伤、锈迹等。
b.轴承弹架无摩擦、卡塞、过松现象。空转轴承灵活、均匀无杂音。
c.轴承间隙和磨损符合表27规定。

表27 滚动轴承的间隙及磨损准许值
轴承内径
mm 辐向间隙,mm 磨损最大准许值
mm
新滚珠轴承 新滚住轴承
20-30 0.01-0.02 0.03-0.05 0.10
35-50 0.01-0.02 0.05-0.07 0.20
55-80 0.01-0.02 0.06-0.08 0.20
85-120 0.02-0.03 0.08-0.10 0.30
130-150 0.02-0.04 0.10-0.12 0.30
d. 所加润滑油脂牌号填充量分别符合表25、表26规定。
3.4 低压电动机绕组的浸漆与干燥(绝缘处理)
3.4.1 常用的浸渍漆
名称 型号 耐热等级 特性和用途 溶剂 干燥时间,h
三聚氰胺醇酸漆 1032A30-1 B 耐潮性,耐油性、内干性较好,机械强度较高,且耐电弧。可浸渍湿热带地区使用的电机绕组。 二甲苯,200号溶剂汽油 1.5-2
(105℃)
聚脂浸渍漆 155Z30-2 F 耐热性和电气性能较好,粘结力强。可浸渍F级电机。 二甲苯,丁醇 1-3
(130℃)
浸漆方法。一般采用沉浸、滚浸和浇漆等三种方法。沉浸是将整个定子浸入漆液内,
使漆渗透和填充绕组空隙。滚浸是让绝缘漆浸没部分绕组,滚动铁芯使绕组端部和槽内渗透和填充绝缘漆。浇浸是用勺子将绝缘漆浇灌绕组和槽部,达到渗透和填充的目的。
3.4.2干燥方法
a. 烘房干燥法。热风循环烘房结构原理。热源有电热丝、蒸气或煤气散热管等。
用鼓风机将热空气吹入烘房内部加热工件。排气、进气均用阀门控制。
b. 灯泡干燥法。将电动机定子放置在灯泡之间,最好使用红外线灯泡,注意箱
内温度,保持排气畅通。灯泡不要太靠近电机,功率按每立方米容积为5 kW左右选用。
c. 电流烘干法。将10%~15%的额定电压加到定子三相绕组上,或将三相绕组串联,
通入50%~70%的额定电流。注意绕组温度,随时调节电压,以保持适合的电流。
3.4.3质量标准
a. 绕组表面形成较致密、坚固、光滑的漆膜。
b. 烘干过程中,每小时测量一次绝缘电阻,连续三次测得的绝缘电阻基本不变时,即烘干合格。 .
c. 交流耐压试验符合本规程4.1规定。
4试车与验收
4.1检修试验项目与标准
4.1.1绕组绝缘电阻的测定
a. 对低压电机:一般使用500~1 000 V兆欧表。其绝缘电阻不应低于0.5MΩ对于更 换绕组的电动机不应低于5MQ。
b• 对高压电机,一般使用2 500 V兆欧表。其绝缘电阻每干伏不应低于1MΩ。
c. 判断绕组绝缘是否受潮,可用兆欧表测量它的绝缘电阻,其吸收比R60/R15≥1.3时,说明电机未受潮。R60、R15分别表示60 s和15 s时的绝缘电阻。
4.1.2轴承座对地绝缘电阻用500V兆欧表测量,不低于0.5MQ。
4.1.3直流电阻的测定
a• 所测得各相绕组直流电阻值,相互间的差不得大于2%。
b. 换算到同一温度或75℃时的直流电阻值,与制造厂或原始记录比较,相差不超过±2%。
4.1.4空载试验
a. 空试前按本规程4.2条做好试车前的准备。
b. 空载试验时,在电动机定子绕组上加三相平衡的额定电压,电动机轴承上不带任何负荷。
c. 当电压对称且等于额定电压ue时,任何一相空载电流,与三相电流平均值的偏差,均不得大于平均值的10%。三相线电压和线电流,与以前所测量的数值比较,相差不应超过5%。
d. 空载电流I。与额定电流Ie的百分比见表39。相差太大时,应查明原因并予处理。
表39 电动机空载电流与额定电流百分比
级数 电动机额定容量,KW
0.125以下 0.5以下5 2.2以下 10以下 55以下 125以下
2 70-95 50-70 40-55 30-45 23-35 18-20
4 80-96 60-85 45-60 35-55 25-40 20-30
6 85-98 70-90 50-65 35-65 30-45 22-33
8 90-98 75-90 50-70 37-70 35-50 25-35

e. 容量200 kW及以上电动机,空载检查时间不少于4 h;容量200 kW以下电动机,空载检查时间不少于1 h(以轴承温度稳定为标准)。
4.2试车前的准备
4.2.1 一般性检查。检查电动机装配情况,如各部分的紧固螺丝是否旋紧;引出线标记是否正确;滑动轴承所使用的润滑油是否符合要求;电刷装配情况;电刷与集电环或换向器的接触情况等。 。
4.2.2 转子盘车三转以上,检查有无磨损现象。轴承应平稳、轻快、声音均匀无杂音。轴伸径向偏差情况符合表40规定。
表40轴转动时的径向偏差允许值 mm
轴伸直径 允许偏差 轴伸直径 允许偏差
6~10 0.025 >50~80 o.060
>10~18 o.030 >80~120 0.080
>18~30 0.040 >120~180 O.100
>30~50 o.050
4.2.3检查检修资料、试验资料是否齐全,检修质量与试验结果是否符合要求和标准。
4.2.4检查控制设备及继电保护装置是否检修完毕并符合要求。 .
4.3试车
4.3.1试车分空载试车和负荷试车两种。空载试车以在试验室进行为宜,带负荷试车一般
在生产现场进行。试车时需记录运行电压、运行电流、定子温升、轴承温升,测量振动,检查有无异音和异常情况。
4.3.2试车时间规定:
a. 空载试车时间按4.1.4e规定执行。
b. 中修后逐渐加满负荷运行8 h以上。
c. 大修后逐渐加满负荷运行24 h以上。
4.4验收
4.4.1验收标准:
a. 电机旋转方向正确。
b. 空载电流的大小与偏差符合4.1.4c和d的规定。
c. 起动电流、起动时间同出厂数据相符,或与历史记录相符。
d. 在规定的试车时间内,运行情况符合本规程1的要求。
4.4.2各有关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确认试车正常,符合验收标准,在竣工验收书上签字后,
验收工作结束。
5.维护检修安全注意事项
5.1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5.1.1首先验明电机外壳是否带电,接地(零)是否良好。在外壳不带电和接地(零)良好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维护工作。 、
5.1.2维护人员务必穿戴合格的工作服、工作帽、电工鞋,袖口应扎紧,女工的辫子禁止外露。严禁带手套进行维护工作。
5.1.3人体各部位及维护工具(如听诊棒、注油枪等)不得触及旋转部分。
5.1.4调整或更换电刷时,不得用手触及不同导电部分或一手触及导电部分,一手触地。严防电刷及导电部分接地。在同一台电机上不准二人同时进行调整或更换电刷工作。
5.1.5禁止用帆布遮盖运行的电机,若电机必须加以防护,可用木板或金属罩遮盖,但不得使电机的冷却条件恶化。 .
5.1.6禁止随意增大电机保护同路中熔片或熔丝。禁止以铜丝、铁丝等金属替代熔丝。
5.2检修安全注意事项
5•2•1在禁火区内动火时,必须办理动火许可证。检修现场要有足够的灭火用具和安全照明。
5•2•2进入电机定子内工作时,不准携带金属小物件,禁止穿带钉子的鞋。
5•2•3在大型基础上检修电机时,要有防止检修人员坠落的安全措施。
5•2•4检修有电动盘车器的同步电动机时,应采取防止误送电盘车的安全措施。
5•2•5应对称拆装凸板式同步电动机转子磁极,注意保持转子平衡。
5.2.6 电机起吊、解体抽芯、部件存放等工序应注意以下几点:
a. 防止电缆头损坏。
b• 做好主要零部件如线头、端盖、刷架等的复位标记,细小零件装入专用塑料袋里。
c• 抽出或装进转子前,将轴颈、集电环、换向器、绕组端部保护好,避免钢丝绳撞击。抽出转子后,要及时检查绕组、铁芯、槽楔、端部绑扎等有否碰伤,对碰伤部位及时修复。
d. 钢丝绳拴转子的部位,必须衬以木垫。
5•2•7禁止用金属物敲打绕组。清理绕组尘垢应使用木质、竹质或绝缘纤维板。
5•2.8用蒸汽加水冲洗电机时,冲洗压力应控制在o.1~o.15MPa范围内。
5•2.9使用压缩空气吹扫灰尘时,注意空气的过滤,不能有水吹到绕组上。
5•2•10局部咎理或拆换绕组时,应注意做好其他绕组的保护。嵌软绕组时,不要损伤导线的绝缘和槽绝缘。
5.2.1l 使用工具拆卸轴承时,注意保护好转轴顶针孔。
5•2•12烘烤电机应有专人值班,规定烘烤温度范围,做好烘烤记录。 ‘
5.2.13 明火不得接触绝缘漆或绝缘材料的挥发物。
5•2•14电机进行高压试验时不得少于二人。试验现场应设遮栏,并悬挂警告牌,派专人看守。
5•2.15测量绝缘或高压试验后,应将电机绕组对地放电数次。
5•2•16封闭定子之前,检查气隙、通风沟和其他空穴等处有无遗忘物件。
5.3试车安全注意事项
5•3•l带负荷试车之前,需单试电机旋转方向,检查是否与工艺要求的方向相符。
5•3•2试车过程中,一旦发现异音、焦臭、冒烟起火、剧烈振动、超温、过电流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车处理。
5•3•3在冷态下最多允许连续起动3次,每次间隔时间约5 min。在热态下只允许起动一次。处理事故时,允许多起动一次。

楼主:
谢谢昱宁 ,我要好好学习学习。收藏了。

网友B:
昱宁老兄你写的太详细了,值得收藏

网友C(2009-01-17):
引用 张广悦

异步电机常见的电气故障及排除

楼主 发帖时间:2009-1-1 8:45:59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建议删除该贴!!

(1) 电动机不起动

1.电源未接通:检查开关、溶丝,各对触点及电动机引出线头。

2.绕组断路:将断路部位加热到绝缘等级所允许的温度.使漆软化,然后将断线挑起,用同规格线将断掉部分补焊后,包好绝缘,再经涂漆,烘干处理。

3.绕组接地或相间、匝间短路:处理办法同上,只是将接地或短路部位垫好绝缘,然后涂漆烘干。

4.绕组接线错误:核对接线图,将端部加热后重新按正确接法接好(包括绑扎、绝缘 处理及涂漆)

5.熔体烧断:查出原因,排除故障、按电动机规格配新熔体。

6.绕线转子电动机启动误操作:检查集电环短路装置及起动变阻器位置,启动时应先0串接变阻器,启动完成后再接短路装置。

7.过电流继电器整定值太小:适当调高。

8.老式启动开关油杯缺油:加新油,达到油面线。

9.控制设备接线错误:校正接线。

(2) 电动机接入电源后溶丝被烧断

1. 单相启动:检查电源线,电动机引出线,熔断器,开关触点,找出断线或假接故障后进行修复。

2.定、转子绕组接地或短路:纠正错误。

3.电机负载过大或被卡住:将负载调至额定值,并排除被拖动机构故障。

4.溶体截面积过小:熔体对电动机过载不起保护作用,一般应按下式选择熔体,熔体额定电流=堵转电流/2~3即可。

5.绕线转子电动机所接的起动电阻太小或被短路:消除短路故障或增大起动电阻。

6.电源到电机之间的连接线短路:检查短路点后进行修复。

(3) 电动机通电后,电机不起动,嗡嗡响

......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10108455900001

网友D:
我的邮件地址:auto_mmgg@yahoo.com.cn 多谢了!

网友E(2010-08-18):
很好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维护修理资料啊

网友F:
写的太好了,对初学者是个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