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湿环境选何种工件检测关电开关或接近开关?

楼主(2008-06-07):
潮湿环境选何种工件检测关电开关或接近开关?社么型号?谢谢!

网友A:
用防护等级 IP66以上基本都没什么问题了 如果感觉不稳妥 那就直接一次到位 IP68 或IP69K 都可以。相关的公司也有很多 一般是欧美的品牌都可以 SICK P+F 劳易测 还有很多自己找下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