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薄膜调节阀检修规程

楼主(2008-06-07):
1 技术标准
1.1 外观
零部件齐全,装配正确,紧固件不得有松动,损伤等现象,整体整洁。
1.2 气源压力
最大值为500 KPa,额定值为250 KPa。
1.3 输入信号范围
1.3.1 标准压力信号范围为20~100 KPa或40~200 KPa;
1.3.2 带有电/气阀门定位器时,标准信号范围为4~20mA DC;
1.3.3 两位式控制时,可在气源压力额定值内任意选取。
1.4 执行机构室的密封性
将设计规定的额定压力的气源通入封闭气室中,切断气源,5分钟内薄膜气室中的压力下降不得超过2.5 KPa
1.5 耐压强度
调节阀应以1.5倍公称压力进行不少于3min的耐压试验,不应有肉眼可见的渗漏;
1.6 填料函及其它连接处的密封性
应保证在1.1倍公称压力下无渗漏;
1.7 泄漏量
调节阀在规定试验条件下的泄漏量应符合国家标准GB/T4213-92《气动调节阀》规定的要求。
2 检查与校验
2.1 外观检查
按本节第1.1条要求,用肉眼观察的方法进行检查
2.2 执行机构气室的密封性试验
按本节1.4要求将额定压力(一般为140 KPa或250 KPa)的气源输入薄膜气室中,切断气源。
2.3 耐压强度试验
按本节1.5要求,用1.5倍公称压力的室温水,在调节阀的入口方向输入阀体内,另一端封闭,使所有在运行中受压的阀腔同时承受5min的实验压力,试验期间调节阀应处于全开位置。
2.4 填料函及其它连接处的密封性实验。
按本节1.6条要求,用1.1倍公称压力的室温水,按规定的入口方向输入调节阀的阀体,另一端密封,同时使阀杆作1~3次往复动作,持续时间应少于5min观察调节阀的填料函及上、下阀盖与阀体的连接处。
2.5 泄漏量试验
按本节1.7条要求,在薄膜气室中按不同作用方式输入一定的操作气压,使调节阀关闭。将室温水以恒定压力按规定的入口方向输入调节阀,另一端放空,用秒表和量杯测量其1min的泄露量。
2.5.1 操作气压
2.5.1.1 气开式调节阀操作气压为0 KPa
2.5.1.2 气关式调节阀
2.5.1.3 弹簧范围为20~100 KPa的调节阀,其操作气压为120 KPa;
2.5.1.4 弹簧范围为40~200 KPa的调节阀,其操作气压为240 KPa;
2.5.2 试验水压
2.5.2.1 当调节阀允许压差大于0.35MPa时;实验压力为0.35Mpa;
2.5.2.2 当调节阀允许压差小于0.35MPa时;实验压力用设计规定的允许压差。
2.5.3 泄漏的计算公式按国家标准GB/T4213-92《气动调节阀》的规定进行。
3 运行维护
3.1 调节阀在投入运行前应做系统联校。
3.2 调节阀工作时,前后的切断阀应全开,副线阀应全关。整个管路系统中的其他阀门应量开大,通常调节阀应在正常开度范围(20%~80%)内工作。
3.3 使用带手轮的调节阀应注意手轮位置指示标记。
3.3.1 手轮侧装的,应在中间或“自动”位置。
3.3.2 手轮顶部安装的,应在最高位置。
3.3.3 作限位用的,应在预定位置。
3.4 调节阀在运行中严禁调整阀杆和压缩弹簧管的位置。
3.5 经常检查调节阀及定位器等附属设备。
3.5.1 气源及输入、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3.5.2 阀杆运动是否平稳,行程与输出信号是否对应。
3.5.3 连接管路是否严密不漏。
3.5.4 填料函及法兰连接处有无介质外漏;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作技术性处理,以保证调节阀正常运行。
3.6 定期清扫,保持整洁,,特别是阀杆、定位器的反馈杆等活动部位。
3.7 需将生产现场对调节阀进行解体检查时,必须将调节阀两边的截止阀关闭,如截止阀有泄漏,应加盲板,待阀内介质降温,放空降压后方可进行。
4 检修
4.1 停工检修时,在调节阀离线前,应将放空阀打开,降温降压。经生产装置有关人员确定,方可离线检修。
4.2 检修程序
打标记 (下线) 清洗 解体 零部件检修 研磨 装配
调校与试验 (上线) 动作检查 回路联试 开车联运。
4.3 打标记
4.3.1 调节阀阀体法兰与管道法兰的来年界方位;
4.3.2 阀体与上、下阀盖及其执行机构定的连接方位。
4.4 清洗
滞留在阀体腔内的工艺介质具有腐蚀或放射性,解体前必须以水洗或蒸汽吹扫的方法,将调节阀被工艺介质浸渍的部件清洗干净。
4.5 解体
4.5.1 对各连接部位喷洒松锈剂,使解体工作省时省力。
4.5.2 气开式调节阀须注膜室加入适当的气压信号,使阀芯与阀座脱离接触后,方能旋转阀杆,使之与执行机构的推杆分离。
4.5.3 必要时,须将执行机构组件完全分解,对薄膜、弹簧等易损件进行检查。
4.5.4 每一台调节阀分解后所得的零部件应集中存放,以防散失或碰伤。
4.6 零部件检修
4.6.1 生锈或脏污的零部件要以合适的手段去锈和清洗,要注意清洁好机加工面,特别要保护好阀杆、阀芯和阀座的密封面。
4.6.2 重点检查部位
阀体、阀座、阀芯/阀杆组件、填料函、阀体与上阀盖、下阀盖各法兰密面的腐蚀程度,执行机构中薄膜片和“O”形圈。
4.6.3 根据零部件损伤情况各异,决定采用更新或修复处理。
4.6.3.1 每一次检修,不论损伤与否,必须更新的零部件有密封填料,法兰垫圈、“O”型圈。
4.6.3.2 经检查发现损伤而有不能保证下一运行周期工作的零件应予更换。
4.6.3.3 其余零部件如损伤严重,应予更新;轻度损伤时,可采用焊补、机加工、钳工等各种手段修复。
4.7 研磨
4.7.1 阀芯与阀座应在保证同心度条件下配对研磨。
4.7.2 先粗磨,后细磨,直至阀芯和阀座密封面为连续线接触,研磨剂应从阀内件上清洗干净。
4.8 装配
4.8.1 在装配的全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各零件相互间的对中性。
4.8.2 阀体与上、下阀盖组装时应采取对角线“+”字逐次旋紧法。螺栓上应涂抹润滑剂。
4.8.3 密封填料装配时需注意:
4.8.3.1 使用开口填料时,应使相邻两填料开口相错1800°或900°。
4.8.3.2 一般情况,“V”形填料开口应向下。
4.8.3.3 按填料的材质选用合适的润滑密封油膏。
4.8.4 执行机构与阀两大部件组装时,注意解体前所做标记,确保相对方位恢复原位。
4.9 调校与试验:按第2条进行。
4.10 动作检查:用便携式信号发生器加信号至定位器,阀杆动作应平稳、到位。
4.11 回路联校:由控制室输送信号至定位器,阀杆应正确动作。
4.12 开车保运。
4.13 清扫管线时,调节阀应为全开位置;对新安装的管线,应在管线清扫以后再安装调节阀。
4.13.1 在升温、试压、消漏时,如需热紧螺栓,调节阀不应处于全关位置。

网友A(2009-06-24):
很好!有收获,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