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冲床能否装变频器

楼主(2008-06-07):
诸位好!我想讨教一下,大冲床可不可以安装变频器呀,可以的话,对冲床有那些好处呀,教我怎么安装的呀.

网友A:
冲击负载太大,可能会过载,变频状态的过载能力不及工频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冲击负载太大,可能会过载,变频状态的过载能力不及工频供电。
哦  谢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B:
应该不可以吧!因为变频器过载时间只有一分钟

网友C:
你想装变频器的目的是不是工艺要求,如果是为节能就没有太大必要,负载过重的情况下没有多大效果。但是如果工艺要求来说,装变频是为了达到工艺要求,就要考虑到电机的功率大小,在电机转矩够的情况下适当调低频率还会节能。虽然我是卖变频的,但是我还是不提倡。可以探讨一下,深圳电话13510768656

网友A:
当然,如果执意要装变频,也是可以的,但成本不得不考虑,可以按最大的冲击负载选用变频,变频容量大约是电机的1.5倍以上。

楼主:
我客户也在向我咨询这方面的问题,可是我对变频器安装在冲床上的方案不知怎么去做,朋友们帮我做做,更重要的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D:
最好不要装~~~~~~!

网友A:
测量冲床在工频环境下的运行电流,该电流应该是有一个变化,量取最大的电流值,按此电流配置变频器,并适当地加放一点余量。

网友E:
也要跟据冲床的负载还断定是否安装变频,也不要随意断定大冲床不能安装变频器。有的还是可以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