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100米以外的RS232仪器和IPC通讯

楼主(2008-06-07):
距离 IPC 100米以外有一台仪器,只带RS232接口,如何让他们通讯?

网友A:
232的应该不行!15米以外得用RS485

楼主:
是否有232的中继啊?

另外,是否可以简单地用;IPC RS232通讯口--232/485模块---485/232模块---RS232仪表,我没有试过,估计不行。

请各位发表高见。

楼主:
如何让RS232通讯距离超过15米?

网友B:
在网上有看到过串口远传的,用485转换应该也可以,转换器可能要用有源的,还可以使用串口服务器转以太网,不过成本较高

网友C:
232长线驱动器,200元/对

网友D:
使用232转485的产品一对可以啊,如果要求高,也可以用232转多模光纤一对,就是价格贵点,这两种办法都能实现,建议使用较好的品牌,市面上的柜台货我可不保证啊,嘿嘿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

看来实现的方法是挺多的。改天试一下1对RS232/485连接试一下。

楼主:
本人用1对RS232/485转换器连接做了测试,是可以的。

再次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E:
232不能传那么远,得用485通讯解决,转换一下。

网友F: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Hitin XHitin
积分:1540
帖子:241注册时间:2006-12-30 16:00:00 2楼 回复时间:2008-6-7 22:51:40 是否有232的中继啊?

另外,是否可以简单地用;IPC RS232通讯口--232/485模块---485/232模块---RS232仪表,我没有试过,估计不行。

请各位发表高见。
------------------------------------------------------------------------------------------------------

可以 ,N多地方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让RS232通讯距离超过15米?

用485呀!!

网友G:
不需要。我做过150米232。PC——51,4800bit/S

楼主:
周公,你说的“PC——51”是指计算机和51单片机通讯吗?

如何在不做“处理”的情况下,使232通讯超过150米?

网友H:
RS232只能用15米,要用也要用RS485才行

网友G:
导线截面大、波特率要低,距离就可以延长。

网友I:
IPC RS232通讯口--232/485模块---485/232模块---RS232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