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电机怎样才能做到同步

楼主(2008-06-07):
用两台变频电机怎样才能做到同步,是用那家的变频器要好,我用的是三相齿轮减速电机,同步精度在1%的误差。谢谢!

网友A:
这个现在应该都可以做到的吧!象ABB有主从控制宏来实现这个功能的哦!

网友B:
好象一种同步控制器,可以很方便的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C:
有很多种方法呢 看你怎么选择方便!

楼主:
那控制精度呢,如用脉冲量来算精度误差,是多少?

网友D:
也要看你用的变频电机是那一家的,就变频器来说,一拖二也可能会造成不同步。

楼主:
上海富田的电机,变频用那加的会做到同步高?

网友E:
国产的现在高精度的不多,你慢慢选吧!

网友F:
想做到同步确实不大容易,使用的是脉冲信号。光减速机就换了好几台

网友G:
我们这里用的是东元的两台变频器控制两台变频电机的同步运转,另外还加了个同步控制器

网友H:
“用两台变频电机怎样才能做到同步,是用那家的变频器要好,我用的是三相齿轮减速电机,同步精度在1%的误差”

1、变频器是异步电机的调速设备;

2、变频器只可以控制电机的角速度ω,无法控制电机的角位移α;

3、因为角位移 :α = α0 +ωt +(1/2)(dω/dt)t^2,变频器可以调节角速度ω的大小,但无法确定初角位移α0 ,以及角速度ω的变化率(dω/dt)对时间的积分;

4、所以从原理上讲,变频器无法实现两台电机的同步运行,即角位移相等;

5、尽管有人从开机的时间上、工作的时间上、速度ω上想方设法,但是要做到同步或准同步都是不可能的;

6、要实现同步,必须用步进的方式,完全控制角位移的方式进行;

网友H:
所谓的同步器是忽悠之词,绝不可相信!

网友I:
难做得到,不过用两台电机控制同一个负载还见过的,用的是三菱变频

楼主:
变频做是好难做到的,我现在只要在稳速下能做两台同步。要是用步进是用不了的,我要用的电机多是在5。5KW以上的,要是用伺服那成本又高,所以打算用变频电机来做,要是能在加减速也能有好的同步就好了,呵。。。。

网友D:
关键看你用那家的电机了,你用电机加减速机可能会好点,虽然我是卖变频器的,但是上海成奕的蜗轮减速还是不错的,精密度高,里面齿轮的用的是锡青铜,

网友J:
但无法确定初角位移α0 ,以及角速度ω的变化率(dω/dt)对时间的积分;

网友K(2008-07-11):
方法很多,不过用的最多的还是同步控制器,变频器用的同步控制卡

网友K:
"所谓的同步器是忽悠之词,绝不可相信!"  刘志斌

???????

网友L: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的啊

网友M:
我用过两台安川的75KW变频器加编码器同步运转   实现刨床工作台工作     还好使用3年多了

网友N:
我在喷涂线上用二台电机拖动280米链条做同步驱动。用二台三菱变频器驱动二台电机,用了二年多还没有出现问题,没有使用同步器。精度更高的话可用PLC+RS485通讯控制变频器,用编码器反馈

网友N:
有意的话QQ:505982802

网友N:
有意的话QQ:505962802

网友O:
 看要求如何对方的负担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