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点意见,我用电器还是用机械完成

楼主(2008-06-07):
现在在做一台包装机,有十几个动作,精度要求不高,我用电机去控制动作,还是用机械传动合凸轮来完成了。

网友A:
这要看你是十几个什么动作了,动作本身是否需要经常或者偶尔调整(比如包装的大小有调整)。机械的东西调整起来总是不方便,也可能有长期磨损是问题。电气的东西,更改工艺时比较方便一点。

网友B:
楼上的这位回复的很中肯,也很得要领,主要就是看你们自己偏重于哪个方面,调节的多不多!不过总的来说,用凸轮开控制的话,可以保证生产的很稳定,而且适合高速运转!

楼主:
谢谢两位,我这包装就只固定一个的,就是包A4打印纸的,不会变的,速度也不是好快,35包/分的。

网友C:
量大量小?量大,建议凸轮实现,量小建议用伺服

网友D:
用气缸的多,实现起来也简单,当然寿命稍微有些打折

网友E:
二楼关于凸轮适合高速运转的话好像说反了。用伺服做电子凸轮才是追求高速的正道!

楼主:
用气缸感觉会慢的,我打算走凸轮的方式,整台机就一台主电机,通过凸轮完成所有的动作。

用伺服来做,在速度与机构方面是比较好,但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A:
二楼关于凸轮适合高速运转的话好像说反了。用伺服做电子凸轮才是追求高速的正道!

我觉得,还是机械凸轮工作速度会比较快。电子凸轮的优势还是在于可调整,无磨损

楼主:
机械凸轮是死的,电机凸轮的,各有各个好处,要是我这台包装机要求要包各种不能的规格,那用电子凸轮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机械凸轮是死的,电机凸轮的,各有各个好处,要是我这台包装机要求要包各种不能的规格,那用电子凸轮方便。

网友D:
气缸几十块钱一个,几厘米的行程随便都能每分钟上百次往复运动

楼主:
用气缸到是也是个好方法,但要加接进开关给信号,加上电磁阀,PLC点数增加,算下价格也差不多,还有气缸用来输送纸也不太好,终合各方面的考虑,我觉得用机械凸轮做比较合理,各位有什么见意,谢谢!

网友G:
建议机械凸轮! 电子凸轮成本高,维修难度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现决定用机械凸轮,不知那位朋友做过或见过这样的机,能说说吗?

网友H:
支持机械凸轮,相对来说还是稳定些。

网友I:
凸轮成本低;用多个电机,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