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值趋近于零的变频器节能方案

楼主(2008-06-07):
国内的变频器节能应用已有几年时间了,放眼市场上,满坑满谷的变频器厂,到处都是宣称可以节能30%以上的节能公司。但回过头来,为什么又有许多客户对变频器节能采取了”不相信”的态度呢?笔者在市场观察多年,也投入研究许多个案,发现了一个不可争的事实:

“设计值的大小,直接影响了水泵风机变频节能的成果”

节能厂家也得碰运气的,如果今天遇到了一个节能项目,水泵或风机在设计初期就装了太大了,随便装个变频器,把频率小小的降到40Hz,嘿嘿,不多说,30%以上的节能率很容易就可以对客户交差了。

但运气真的每次都这么好吗?

相信一定有人碰到过,好不容易接到一个项目,当着客户面拍胸保证”看我的,一定可以帮您省到电!”,问题来了,变频器装上了,先是发现,客户的系统设计值本来就不高,可能不到5%的空间。再来,频率好不容易降到45Hz,却发现扬程(末端压力)好像不够了,水是打上去了~~~可是压力不够,客户的用水需求根本满足不了,只要一变频,就搞得客户现场乱成一团。节能是谈不上了,赶紧想办法下台吧~~~

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看了众多案例,访问许多有经验的客户之后,对于变频节能众口不一的原因,有人叫好、却有人唾骂。

设计值的高低成了变频节能业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遇到设计值超高的项目,那是前世有修、三生有幸了,不但能轻松结案,还可以拿这个案例来当”样板工程”,客户也会高高兴兴的付钱。但遇到设计值接近零的项目呢?变频器形同废物,不但节不到电,变频器也得耗电,这可难了,客户不依不饶,要你给个交代,不但不给钱,恐怕还得免费帮你来个负面宣传,生意难作啊~~~

有办法吗?

想必有很多从事变频节能的朋友们常会想这个问题吧~~~!
设计值趋近于零的变频器节能方案:

针对传统风机水泵变频节能方案的所有缺点,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思维:

我们以水泵的运用为例:
一台流量Q 的水泵,相当于使用二台水泵降频后,均运转于1/2 Q流量的和。
供给总流量不变 Q = 1/2Q + 1/2Q

因为流量与马达转速成正比,所以得知频率降为原来的1/2。
又因为马达转速与输入电力为三次方比的关系,
所以P2 (变频后每台水泵之消耗电力)=(1/2)3 P1(原消耗电力)=(1/8) P1=0.125P1
并联运转后二台水泵共耗电: 2P2= 2 x 0.125P1=0.25P1
故并联变频后之节能效率=P1–0.25P1= 0.75P1= 75% P1

在上面的例子里,我们提出了一个”共同运作”的想法,将原本只有一台水泵的工作分给二台来作,让变频后的供水量没有任何变化,但在用电量上却产生了相当大的不同。

当然,这只是理论值,实际操作起来仍有差异,至少不会是省了75%的电,有扬程的问题(平方比),有管损,有电机的效能问题等等!但可不可行呢?答案却是绝对的!

我们运用了模糊控制加上PID的运算,成功的运用在设计值为零的供水系统上,并取得了成功。

案例:笔者朋友变频节能公司的项目。
某酒店的冷冻水泵节能项目:30KW水泵二台(一用一备)
原节能设计,温差控制,变频器一拖二运作(很标准的设计吧!)
以出水的水温来做控制的依据,节能率目标30%(变频至40Hz左右)

运作状态:频率降至48Hz时,水量产生不足的现象,导致冰水主机提高运转效能,整体用电量比未变频前提高50%。客户当然无法接受此一结果。只得寻求其它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改造开始
由原来的温差供水改为恒压供水。增加一台变频器。由于原来的供水方式会造成冰水主机供水不足,且水压不够,故我们改以无段变频恒压运转控制,以维持原系统扬程之需求控制并提供充足水量之供应,避免主机不正常停禨且达到充分热交换能力之功能。
其单台水泵供水压力为4.5KG,在系统设定上,我们设定二台水泵同时变频共作,同样供水4.5KG,频率自动控制。
原理:
模糊比例积分微分控制恒压变频系统主要是根据给水系统或其它设备负载状态情形,透过系统压力高低变化反应作实时控制,而此系统可设定压力值,依照系统实际需求压力值计算,传输及通讯,使系统成为(VWV)定扬程无段变水量控制,系统功能具无段变水量,同频同降,交亘轮替,及台数控制等、使系统控制保持在最佳效率及最佳节能运转点运转。
而不仅如此因为透过变频软性起动,使得系统起动无瞬间过电流现象而降低机械磨损,进而延长使用寿命而其最大效率运用在控制精准度及电力负载节能控制方面,由于运用高科技FUZZY控制技术,仿人工智能神经系统,压力控制精准度可达±1psi。

在实际运作之后,依照空调冰水主机的与风柜的需求,系统自动调整供水量,维持管道压力的恒定,两台水泵的运转频率基本维持在35Hz上下,主机也不再因水量不足而提高运转效能,其节能效率计算如下:
未变频前每日用电量:
30KW x 24(小时)=720 度
变频共作后:
30KW x (35/50)3 x 2 x 24(小时)=493度
节能率:
1-(493/720) x 100%=31.5%
在上述的案例中,我们成功的解决了国内一般节能方案中的难题,在设计值为零的状态之下,仍可以取得节能的成果,并且不改变原供水需求量,也就是说,我们的新方案节能目标并不是”设计值”,当然,如果有设计值的存在,其节能效率会更惊人的。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成功的完成过最高9台水泵变频共作系统,并且把这个想法演化成一个安装、设定简单的产品。其优点如下:
1.恒压供水,不造成系统水锤作用,而不因压力过高使给水管路系统损害。
2.供水维持高效率机动性,恒压时能源消耗低,并可提高其适当给水能力。
3.软性起动,避免水锤作用,降低机械磨损,延长使用寿命。
4..无段线性变化,压力控制误差可达±1psi。
5.泛用型变频器,可替换之模块,操作简易,维修简单。
6.系统DIY,选配备齐全,并可适用任何型式感知器,使用者可根据系统需求自行增减设备。
7.本控制系统适用于任何需要恒温(压)、差温(压)及流量无段变速之设备。
8. 可自动计算调整运行水泵台数,备用泵的功能性仍然存在,不会因系统中任一个水泵故障造成系统供水的任何问题。

网友A:
作者的这篇文章写的太好了,理论联系实际,非常具有说服力!

网友B:
好方法,谢谢楼主提供新思路!

网友C:
精彩~~有收获~~~降底压力不降流量......哈哈...高~~~

网友D:
“一台流量Q 的水泵,相当于使用二台水泵降频后,均运转于1/2 Q流量的和。 供给总流量不变 Q = 1/2Q + 1/2Q
因为流量与马达转速成正比,所以得知频率降为原来的1/2。 又因为马达转速与输入电力为三次方比的关系, 所以P2 (变频后每台水泵之消耗电力)=(1/2)3 P1(原消耗电力)=(1/8) P1=0.125P1 并联运转后二台水泵共耗电: 2P2= 2 x 0.125P1=0.25P1 故并联变频后之节能效率=P1–0.25P1= 0.75P1= 75% P1 ”

楼主的这个帐算错了!下来我们看错在什么地方???

网友D:
“流量与马达转速成正比”

1、如果是活塞式水泵,流量与马达转速成正比;

2、如果是离心式,流量与马达转速不成正比!!!

网友D:
1、活塞式水泵,流量与马达转速成正比,转速降低1/2,流量降低1/2;

2、由于扬程H不变,流量降低1/2,水泵输入电力也同时降低1/2;

3、这样两台水泵用电力等于原来一台的电力,没有省电;

网友D:
1、如果是离心式水泵,减流量,不减扬程H,只能减小进出水管的管径;

2、如果是离心式水泵,减流量1/2,不减扬程H,只能减小进、出水管管径,使其截面为原来的1/2,而水泵转速不变;

3、这样用两台水泵的电力也是原来一台水泵的电力,没有省;

网友D:
1、如果是离心式水泵,转速降低1/2,输入电力降低到原来的1/8,如果扬程H不变,则流量减小到原来的1/8;

2、这样需要8台水泵的流量,才等于原来一台水泵的流量;

网友E:
工业空调用水泵常见的是离心式的,按常规,如未特别指明,楼主所述的水泵就是离心泵,谁说离心流量与马达转速不成正比?!

刘:

怎么你什么都懂?你不会以为是嫉妒你吧,劝你找一本离心泵的资料,看看再发言!

现引用你的一段经典语录,并将它返送给你,请别介意。

“想着法忽悠网友,用自己的精明捣糊涂,说了一大堆无关的理由和一个错误的解释浪费别人的时间,不应该啊!!! ”

“我今天看到你的这个帖后,非常不满意,怎么能这样在网上不负责任的胡言论语!!! ”

网友D:
1、其实楼主只要仔细想想,水泵消耗的电力最少也要等于水的位能增量,机械能升恒,能量升恒!!!

2、当你把一个重物搬到高处去,一次搬,还是分几次搬,做的总功不会减小的!!!

网友E:
流体做功,除了你所说的机械能以外,还有压力能!

楼主所说的节能,实际上是节省的压力能,如果系统有压力要求,楼主的节能方案不能用。因为系统的压力没有原来的高。

网友D:
     “工业空调用水泵常见的是离心式的,按常规,如未特别指明,楼主所述的水泵就是离心泵,谁说离心流量与马达转速不成正比?! ”

1、yjig 你没有看清楚是我说的,我再重复一遍“离心泵的流量与马达转速不成正比”;

2、我说“活塞式水泵的流量与马达转速成正比”;

网友D:
     “楼主所说的节能,实际上是节省的压力能,如果系统有压力要求,楼主的节能方案不能用。因为系统的压力没有原来的高。”

1、水泵如果不考虑压力,不考虑扬程,那要水泵干什么,要个搅拌机不就行了!!!???

2、还是我批评你的那句老话:“想着法忽悠网友,用自己的精明捣糊涂,说了一大堆无关的理由和一个错误的解释浪费别人的时间,不应该啊!!! ”

“我今天看到你的这个帖后,非常不满意,怎么能这样在网上不负责任的胡言论语!!! ”

网友E:
不知道谁应该脸红?

劝你再看看书吧!

网友E:
再引用你的一段经典语录:

你的错误是:“离心泵的流量与马达转速不成正比”

根据水泵的相似定理:

流量正比于速度

水压正比于速度的平方

功率正比于速度的立方

网友D:
1、看来我高估了你,你为你精明捣糊涂,实际上是真糊涂,不是精明!

2、我来给你论证一下:

1)P = Mω    M ∝ ω ω   ∴  P ∝ωωω ,这就是搂主用过的关系式;

2)P = 流量×H;

3)  ∴   流量×H  ∝  ωωω

4)由于H 一定,所以流量与ω的立方成正比。

网友E:
不要那1、2、3、4,你就就事论事,“离心泵的流量与马达转速不成正比”对不对?

劝你看书以后再回答!

网友D:
“流量正比于速度 ”

1、“流量正比于速度 ” 这句话是对的;

2、“流量正比于速度 ” 的意义是,流体的流量与流体的流速成正比;

3、“流量正比于速度 ” ,不是流量正比水泵的转速,因为水的流速不等于(不正比)水泵的转速;

网友E:
以下是FF帆今天的发言:

由水泵的工作原理可知:水泵的流量与水泵电机的转速成正比,水泵的扬程与水泵电机的转速的平方成正比,水泵的轴功率等于流量与扬程的乘积,故水泵的轴功率与水泵(电机)的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即水泵的轴功率与供电频率的三次方成正比)。

网友E:
行了,既然你说1、“流量正比于速度 ” 这句话是对的;

那就什么也别说了,到此为止!

网友D:
离心水泵的水流速度等于离心泵叶的线速度,而线速度正比于角速度的平方;

网友D:
“离心泵的流量与马达转速成正比”是错误的,而“流量正比于液体的速度 ”是对的,看来知道谁应该脸红了!!!

网友D:
到此为止! 红着脸走吧…

网友E:
再引用你的一段经典:

“今天你怎么了,怎么这么……”

一会儿“流量正比于速度 ” 这句话是对的,一会儿“离心泵的流量与马达转速成正比”是错误的,不知道你在说明什么?

网友D:
1、看来我高估了你,以为你精明捣糊涂,实际上是真糊涂,不是精明!

2、我来给你论证一下:

1)P = Mω M ∝ ω ω ∴ P ∝ωωω ,这就是搂主用过的关系式;

2)P = 流量×H;

3) ∴ 流量×H ∝ ωωω

4)由于H 一定,所以流量与ω的立方成正比。

网友E:
究竟是谁红着脸走,大家谁也别说,就请你的忠实的小粉丝来判断吧!

网友D:
“一会儿“流量正比于速度 ” 这句话是对的,一会儿“离心泵的流量与马达转速成正比”是错误的,不知道你在说明什么? ”

1、哈哈,现在又开始捣糊涂了;

2、“流量正比于速度 ”的速度是流体的流速,不是电机的转速!

3、离心水泵水离开叶片的线速度正比于电机的转速的平方!

网友D:
“就请你的忠实的小粉丝来判断吧! ”

1、你在骂网友;

2、如果有人说你的错,你就说他是我的“小粉丝”!

网友D:
不过你来争论我还是很欢迎的,不过不要骂反对你观点的网友!

网友E:
刘,怎么不象个老师,难怪网上没人愿意与你辩论,你别以为是自己的水平高,你真的没一点风度,属于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网友E:
“忠实的小粉丝”与“有点无耻,你在骂网友”之间,哪一句是骂人的?

网友D:
我不会让你白来的,我要你有收获:

1、离心水泵,在扬程H 一定时,流量与电机转速ω的立方成正比。

2、离心水泵,在流量 一定时,扬程H与电机转速ω的立方成正比。

3、就是我前边推倒出的公式:流量×H ∝ ωωω

网友E:
你不是乐于将各种辩论贴到博克里吗?

你敢把今天的辩论贴到你的博克里吗?

网友E:
博克最好是“原汁原味”,做好了别忘了通知一声,我愿意天天为你做广告宣传,如果有空的话。

网友E:
对了,忘了网址: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ibinliu&id=49141

网友C:
前面没有细看,根据能量守恨定律,要节电,保证流量不变的情况下供水压力必须降低,如过保证压力不变的话就必须降流量,离心水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转速降底后效率也会降低....

网友C:
我十分赞同刘老师的观点.......道出了实质....

网友F(2008-10-22):
引用 网友C:

我十分赞同刘老师的观点.......道出了实质....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