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V电机绝缘降低的故障处理

楼主(2008-06-07):
我公司水资源重复利用率较高,循环用水系统中采用6kV高压电机拖动。厂房设备排列示意图。

1999年11月,在按计划对循环水2#泵电机(460kW/6kV)进行预防性试验过程中,发现电机直流耐压击穿。

1 原因分析

我们对电机进行了仔细检查,当时室温23℃,用2500V绝缘摇表测得绝缘为5000MΩ,电机吸收比为1;直流电阻测试在合格误差范围内;按规程用直流高压发生器对电机进行耐压试验,当升压至3kV时,泄漏电流突然升高,仪器自动断电,显示“击穿”故障。用另外两套直流高压发生器再次试验,显示结果相同。

对电机解体,抽转子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点,但电机绕组线棒有多处松动,用来固定绕组的槽楔大部分有明显的活动间隙,个别槽楔已可随手从槽中拿掉,根本起不到固定绕组线匝的作用。

用电缆故障闪测仪升压至2kV,对绕组进行故障查找,在电机顶部一匝绕组线棒出现对铁芯放电点。之后,用手触摸该匝绕组,发现绕组线棒与铁芯之间距离较大,纵向动距达2mm。我们分析认为,槽楔因电机起停次数较多,受电动力影响大,同时电机自安装后运行时间较长,没有经过系统的解体、抽转子检修,导致部分槽楔变松动后,引起绕组线棒的活动,在电机起动、运行过程中,因巨大的电动力使线棒与铁芯之间产生较多的相对运动,使线棒绝缘磨损引起绝缘降低,导致预防性试验中耐压试验失败。

2 故障处理

检查发现,线棒绝缘虽有损伤,但绕组导线本身不受影响。因此我们尝试采用一种新的处理方法,用聚四氟乙烯绝缘带包挠绝缘层,即采用绝缘隔断方式在原绕组线棒的基础上加强其绝缘能力。具体操作时,将电机运至检修间,解体,用竹制小刀和高压风机的压缩空气将电机绕组、铁芯的尘土清理干净,将击穿点和所有有松动间隙的绕组线棒处,用至少双层(单层耐压2000V)聚四氟乙烯绝缘带缠绕,用竹制槽楔压紧,然后用树脂灌注、干燥。所有槽楔均更新或加厚,使槽楔、线棒均固定不动,能够承受电机起动、运行中的巨大电动力。

处理完毕后,对电机再次进行直流耐压试验,当升压至5000V时,仪器又出“击穿”信号,重新检查发现,电机引线采用的50mm2铜芯胶皮线击穿。原来由于电机运行环境温度较高,且循环水站在原设计时,电机选型采用自然风冷,按设计布置机房,相邻两台电机中心线距3.0m,运行中一台电机的冷却出风,正好是另一台电机的冷却风进风,因距离较近,致使电机经常在40摄氏度以上温度环境下运行,加速了胶皮线绝缘老化,使寿命大大缩短。

对电机引线进行绝缘加强的处理。先对电机引线用汽油、白布清理干净,然后采用6kV用热缩绝缘管热缩绝缘,全部处理完毕后对电机进行直流耐压实验,结果完全符合规程要求。到目前为止设备运转正常。

3 结语

电气设备应按规程进行定期试验,并且设备管理要按规定进行定期的大修,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在设备的设计、安装阶段应充分考虑运行环境对设备的影响,选型应合理,电机整体布局时应尽量避免进、出风不当而引起的恶性循环使温度过高、加速设备绝缘老化的情况。

网友A:
应该定期请专业电机维修商,做电机保养,浸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