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试验变压器的故障及处理

楼主(2008-06-07):
一. 试验设备组成及工作原理
YD-QSB(JZ)高压试验变压器是我公司对高压设备进行试验交、直流耐压的专用仪器。该仪器由三部分组成:控制箱、高压试验变压器(升压变压器)、连接导线。接线原理如图示。

工作原理:将控制箱、高压试验变压器用连接导线按正确的方式连接上,将手轮调回零位,接通电源,控制箱面板绿灯指示亮,表示电源接通。按下起动按钮,红灯亮,绿灯灭,表示试品已接通,可以升压。转动调压器手轮,均匀而较快地升压,同时从控制箱指示仪表读取所升高压电电压数据,并记录所升高电压的稳定时间。
二. 故障现象
该仪器是自武汉某电子设备厂购得的,曾出现故障,并返厂修理过,后来又出现故障,两次现象相同,表现为:控制箱高电压指示仪表指示不正常(即不能检测试验时所升高电压数据)。外观初步检查,自耦调压器二次输出正常,电压表无异常,线路连接正确。
三. 原因分析
仪器检查及故障原因分析:控制箱内的控制回路升压正常,输入、输出正常;连接导线用万用表欧姆挡测试,也显示正常;因此判断可能是高压试验变压器故障。从原理图可看出,高压试验变压器有三个同芯线圈——原边线圈、高压输出线圈、仪表专用线圈。工作时,控制箱内电压回路接通后,通过自耦调压器的调节,使高压试验变压器的原边线圈与高压输出线圈的比例关系不变,而其匝数远远小于高压输出线圈,故从仪表上可读取升压值。将试验变压器拆开后检查发现,变压器原边线圈、高压输出线圈均无异常,而仪表专用线圈有明显的过热痕迹,因此判断为仪表专用线圈烧毁。
检查仪表线圈,其所使用导线为0.3mm2。分析烧毁原因,应该是由于线圈芯线的截面积较小,载负荷能力差,致使在仪器升压工作过程中当泄漏电流较大时,将线圈烧毁。仪器两次故障现象相同,均是该原因造成的,由于线径是在设计装配过程中选型决定的,所以在上次返厂修理时,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四. 处理方法
唯一的办法是更换仪表线圈。仪表线圈与另外两个线圈的排列顺序是——从铁芯向外,依此为仪表线圈、高压输出线圈、原边线圈(即一次线圈)。更换仪表线圈,在较洁净的房间室内,将铁芯硅钢片一一拆开,然后将原边线圈、高压输出线圈依此取下,用白布分别包好、放好,防止尘土及异物,以备装配;测量好仪表线圈的原绕制成型的数据,然后将已烧毁的仪表线圈取下,选用截面积较大、载负荷能力较高的0.45mm2的漆包线,按原来的仪表线圈匝数及装配外型尺寸重新绕制。绕制完成后浸漆、干燥。开始装配,先将仪表线圈按原样装好,再将高压输出线圈、原边线圈按原来的位置安装好,将700多片硅钢片重新按原型装配。最后对高压试验变压器的变压器油进行了更新。
将修好的仪器进行空载试验、带负荷试验,显示正常;与另外的一套仪器升压试验比较,结果良好,达到了工况要求。在随后的循环水高压电机、氟里昂高压电机及公司内配电变压器的检修试验中,使用该仪器,显示稳定可靠。
目前在两年多的实践中证明,该试验变压器的故障处理方法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