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头维修的简便方法

楼主(2008-06-07):
通常会在显示屏上出现“NO DISC”字样。原因是激光二极管老化、激光头肮脏(包括物镜和内部的光学镜片脏了),物镜或光敏检测器损坏、聚焦线圈开路或虚焊。

2、挑碟

优质的CD、VCD碟片可以播放,质量稍差的就很难读取甚至不能读碟。原因是激光头有轻微脏污,使激光二极管发射的激光功率减弱,激光头光栅稍有偏移或是激光二极管有轻微老化。

3、选曲难或选曲不准确

经长时间的读碟,才能选出要播放的曲目,或不能选出指定的曲目。原因主要是物镜脏污受损、聚集线圈支架轻度倾斜、光栅移位、光敏检测器性能不稳定、激光头倾角失调。

4、不能读出目录(TOC)显示屏上不能显示碟片的总播放时间、总曲目数等内容。原因是循迹线圈支架倾斜、光栅移位、激光头脏污、光学器件松动移位、激光过弱等。

5、跳碟或播放停顿

跳碟时声音“跳唱”,图像破碎、不连贯。跳碟时图像定格,出现马赛克现象,声音不断重复。原因是光栅移位、激光功率减弱。

激光二极管的检修

激光二极管是激光头的光源产生器件,它老化或损坏后发射出的激光就会变弱,使激光头很难得到聚焦、循迹信号,从而造成碟片不转或不能读出目录区数据等故障。判断激光二极管好坏的方法有4种:

1、测量激光功率

使用激光功率计测量激光二极管发射的激光功率。正常应为0.13—0.3mW。如果测出的激光功率明显减小,而且通过调节激光功率微调电位器也不能将它提升到正常值,则可以断定激光二极管老化。

2、测量激光二极管的驱动电流

在射频信号等于或大于1.5Vp-p的情况下,驱动电流应小于120mA。如果大于这个值,表明激光二极管老化。

3、测量射频(RF)信号

如果射频信号小于1.5Vp-p,调节激光功率微调电位器也不能将它提升,表明激光二极管老化。

4、测量激光二极管的电阻

正常情况下它的正向电阻为15—25kW,反向电阻为无穷大。如果正向电阻大于60KW,表明激光二极管已经损坏。激光二极管损坏后可以更换。由于生产各个激光二极管的光源中心会有偏差,使射到光敏检测器的三光束光点偏离接收单元中心位置,所以更换激光二极管后必须调整柱面透镜位置,再作光栅微调,使三光束的光点精确地落在光敏检测器的中心位置上。这一调整过程非常精细,要耐心反复进行。

网友A:
修过的还能用多久,我修过一个,没几天又坏了。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它的正向电阻为15—25kW,反向电阻为无穷大。如果正向电阻大于60KW,表明激光二极管已经损坏《《《《《《《应该是千欧吧!!

电脑上的光驱我弄过!!电位器不能调的太厉害!!不然激光头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