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 board控制问题

楼主(2008-06-07):
我们这有一台铣槽机,用的是pmac 板子控制各个此行直线马达运动,但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好的时候一切很稳定,没有任何问题,不好的时候就会乱铣,表现为轮廓不一和深度不一,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律,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关机,然后过一会就自己好了,我们有查过接地和干扰问题,差不多都能排除,不知道各位谁有这样的经历,能否共享下?

楼主:
一个人也没有看到马?

网友A:
看是看到了,不过,这种没准什么时候突然发生的情况,接地与干扰问题的可能性最大。其它方面,也许可以考虑热量问题?

网友B:
太多不确定因素了。

网友C(2009-01-13):
你应该观察好与不好时电机的速度、负载的状态,PID参数调节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