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染机恒张力恒线速度控制(zz)

楼主(2008-06-07):
卷染机恒张力恒线速度控制

一、前言
卷染机适合目前市场对多品种小批量织物的染色需求,可间歇式生产,发展前景看好应用越来越广泛。卷染机控制方面要求具备自动记道、自动计数、自动换向、自动掉头、自动停车、防坠液等功能,在整个工艺过程中,要求保证布匹的张力和线速度恒定,因此对系统的自控控制水平要求较高。国内较为传统的卷染机大部分采用双直流电机控制,只能达到近似的恒张力控制效果,也有采用单变频器的卷染机,放卷采用异步电机直流制动的方式,收放卷用接触器在变频器和直流制动之间进行切换,以上这些方案,分析其原理,都是在较大误差情况下的一种近似结果,因此控制效果不尽如人意。进口的高档卷染机,有的采用伺服控制,有的是用价格昂贵的工程型变频器来实现,效果较为理想,但是对于国内的用户来说,成本压力很大。本文以一个工程实例来说明采用A11变频器精确并巧妙的完成卷染机的工艺要求。

CLM158巨型卷染机技术指标:

◆门幅:1800--3600mm;

◆最大卷径:1500mm

◆车速:20--150m/min;

◆最高温度:98℃

◆张力调整范围:300~1000N

图三 图四
图四是卷染机工作的示意图,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心卷曲控制系统。未染色的布匹首先通过上布电机卷曲到其中的一个辊筒上,在辊筒的传动轴上安装有计数用的接近开关,此时控制系统计下整卷布的道次,上卷完毕,采用人工的方式把布匹的一头卷到另外一个辊筒上面,待包覆紧密即可正常开始工作。此时两个辊筒朝着同一个方向运转,控制的要求是保持布匹上的张力恒定,保持布匹在染液经过的时间一致,也就是线速度恒定。这是个没有线速度反馈的驱动系统,但线速度又实实在在的随着辊筒的半径的变化在变化。因此,控制系统需要适应这种独特的要求。
A11变频器为卷染机的高性能控制提供了理想的驱动平台。在江苏地区各个卷卷机厂家以及最终用户处的实际使用情况表明,采用控制的卷染机,兼顾了控制性能和成本之间的要求,为该行业的产品升级换代提供了优秀的解决方案。下面结合用于平幅丝绸棉布尼龙人造及合成丝等织物的CLM158 巨型恒张力卷染机的工程实例说明安邦信A11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在该行业的应用。

二、采用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的卷染机电气系统

卷染机的控制可以分为温度控制和传动控制两部分,本文重点描述的是关系到张力以及线速度控制的驱动部分控制。

图五

该卷染机的控制系统以西门子作为控制器,采用触摸屏作为人机界面,它们主要完成的是张力,线速度的设定,布的厚度的测量以及相关逻辑动作的控制。变频器和PLC之间采用485通讯。采用通讯方式的好处是可以随时知道变频器主要变量的信息,减少接线,使得整个系统看起来很精简。接线示意可见图五。由图中可见:两台完全一样的变频器,它们均工作于闭环矢量控制模式,由于卷染机在接近满卷时候会较长时间工作在很低的频率下(1~3Hz),采用较高线数的编码器有助于提高在低转速工况下的控制性能,同时考虑散热,需要采用变频专用电机。
上布时刻,PLC记录下该布卷在辊筒上面的总圈数,然后由操作工测量该布卷的直径,把这个值输入到HMI,PLC根据直径和总圈数,可以精确计算出来单层布的厚度。采用这种方法获得布厚,误差很小。布厚通过485通讯传送到A11变频器,作为控制的最基本参数。同时针对每种织物,染色所需要的张力以及染色速度,也在HMI上面设定好,然 后通过PLC传递给变频器。
恒张力的控制,则是利用矢量控制变频器的转矩控制功能,实时的根据张力的设定值和,卷轴直径计算出所需要的转矩,从而达到间接的控制带材张力的目的。这种控制方式适合较低速度下的大张力控制,而卷染机正是较为典型的该类系统。在该系统中,变频器接收PLC通过485传送过来的张力设定值,然后根据布厚的递归运算得到直径,张力设定值乘上半径除上机械系统的传动比就是电机所需要输出的转矩。
在该系统中,假设我们把放卷的定为速度模式,它始终工作在预驱动模式下,根据辊筒直径的变化计算出需要的电机转速来保证布匹的线速度恒定,收卷的则始终工作在转矩控制模式下。当一个方向快要染到头的时候,只需要切换一下两台变频器的收/放卷控制模式和预驱动即可。而这正好是一组逻辑上相反的信号,采用一个继电器即可获得。
由卷染机的工作原理可见,放卷的电机始终处于发电模式,通常的做法都是采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将制动产生的能量以热量的形式消耗掉。对于卷染机这样长年累月工作在发电模式下的设备来说,这种方式电能的浪费是大量的。A11变频器可以方便支持公共直流母线,我们在实践中将两台变频器的P N母线直接并联,这样正常工作制动产生的能量通过并联的母线又回到拖动的电机。为了考虑在快速减速的时候,有可能两台电机都处于发电状态,在其中的一台变频器上面仍旧并联了一个制动电阻,这个电阻的工作是短时的,能耗很小。老是卷染机控制柜下方很大的一个电阻箱现在可以完全取消了,既节省了能耗,又避免了很大的一个热源,从而系统的可靠性也得到了提高。

三、结束语
本系统在优化参数值之后,设备试机时速度150米/min非常稳定,完全解决了原来采用直流电机张力控制不够连续、稳定的问题。为了稳妥器件,第一套系统在染缸底部的过渡辊上面安装了张力传感器来监测布匹的张力,从传感器检测回来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个系统的张力控制的非常的稳定,稳态的时候波动可以做到小于5%,快速加减速度的动态过程波动小于15%。从传感器也可以看到锥度系数在控制中的作用,而这些性能,功能都是原来直流电机没有做到的。采用公用母线方式,设备效率为90-95%、节电率为40%左右。而且本系统电气器件配置简练、逻辑清晰,兼顾了控制要求和成本之间的要求,的确是个性价比优良的方案,采用该控制方案的卷染机现在已经已经在福建,淮北,江阴等地批量应用。

网友A(2009-03-30):
提高卷染机性能
你的卷染机控制存在以下问题吗?
染色时出现头尾色差;
出现头尾速度不均匀;
全程张力控制不稳定;
不能真正的微张力控制;
卷染机可以做0.3-0.6mm的厚布,不能做厚度小于0.2mm轻薄的丝绸织物;也不能做厚度不能大于1.0mm以上的皮毡物呢;或存在类似情况;
卷染机在严重水锤的情况下,速度、张力失衡,难以控制;
使用的控制器、驱动器都是国际大公司的品牌,却性能上还不够理想;
使用国外产品不能按时供货,售后服务也不及时,但价格上还贵;
液压卷染机性能可以,但成本高,维护也麻烦;
你想保护知识产权,却不得不将工艺要求完整地讲给系统工程师,自已却不能动手改变程序,进行工艺革新?
你的车间有几十台卷染机,想通过计算机下达工艺要求吗?想了解每台卷染机的工作现状和历史状况吗?
为什么意大利和韩国的卷染机卖的价格那么贵?差别是机械还是电气?还是人才?
可能你对卷染机控制还有很多想法........。

没有基于行业的专业研发团队是不可能提升卷染机的控制指标;国外大公司的通用产品也只是一种工具,并不解决卷染机自身面临的工艺问题和控制问题。
我们是针对卷染机进行控制研究的团队,解决卷染机面对的关键技术问题,我们做事最讲认真,我们已经做到:
立足于印染行业,向国内提供一流的圆网印花机控制器;
我们是国产PLC的专业制造厂家,科威PLC已进入千万个工业现场;
我们的专业服务团队已遍布经济发达区域:如江苏、浙江、广东、山东;

我们针对卷染机,做了以下工作:
购买了卷染机样机,进行模型研究历时二年;
针对卷染机模型,生产出专用控制器和专用驱动器(调速调力);
在现场将单变频系统进行过改造;
在现场将双变频系统进行过改造;
在现场将液压系统进行过过改造;

我们存在以下的疑问:
国外的机器性能为什么比我们的好?
国外的机器为什么价格那么高?
国内厂家不能生产高性能的卷染机吗?

谢谢阁下,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我们短文,如有问题或建议请用下方式联系。
科威自控公司: 0714-3802745梅先生

发布日期:2008-3-12

网友A(2009-06-22):
提高卷染机性能
你的卷染机控制存在以下问题吗?
染色时出现头尾色差;
出现头尾速度不均匀;
全程张力控制不稳定;
不能真正的微张力控制;
卷染机可以做0.3-0.6mm的厚布,不能做厚度小于0.2mm轻薄的丝绸织物;也不能做厚度不能大于1.0mm以上的皮毡物呢;或存在类似情况;
卷染机在严重水锤的情况下,速度、张力失衡,难以控制;
使用的控制器、驱动器都是国际大公司的品牌,却性能上还不够理想;
使用国外产品不能按时供货,售后服务也不及时,但价格上还贵;
液压卷染机性能可以,但成本高,维护也麻烦;
你想保护知识产权,却不得不将工艺要求完整地讲给系统工程师,自已却不能动手改变程序,进行工艺革新?
你的车间有几十台卷染机,想通过计算机下达工艺要求吗?想了解每台卷染机的工作现状和历史状况吗?
为什么意大利和韩国的卷染机卖的价格那么贵?差别是机械还是电气?还是人才?
可能你对卷染机控制还有很多想法........。

没有基于行业的专业研发团队是不可能提升卷染机的控制指标;国外大公司的通用产品也只是一种工具,并不解决卷染机自身面临的工艺问题和控制问题。
我们是针对卷染机进行控制研究的团队,解决卷染机面对的关键技术问题,我们做事最讲认真,我们已经做到:
立足于印染行业,向国内提供一流的圆网印花机控制器;
我们是国产PLC的专业制造厂家,科威PLC已进入千万个工业现场;
我们的专业服务团队已遍布经济发达区域:如江苏、浙江、广东、山东;

我们针对卷染机,做了以下工作:
购买了卷染机样机,进行模型研究历时二年;
针对卷染机模型,生产出专用控制器和专用驱动器(调速调力);
在现场将单变频系统进行过改造;
在现场将双变频系统进行过改造;
在现场将液压系统进行过过改造;

我们存在以下的疑问:
国外的机器性能为什么比我们的好?
国外的机器为什么价格那么高?
国内厂家不能生产高性能的卷染机吗?

谢谢阁下,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我们短文,如有问题或建议请用下方式联系。
科威自控公司: 0714-3802745   13597717534 梅先生

网友A(2009-08-03):
在应用中认识科威卷染机控制系统
尊敬的阁下:
   湖北黄石科威卷染机控制系统又添新现场。这是有关卷染机控制系统的第四篇文章,为您选用时提供参考。
   卷染机的国产化进程已全面完成,卷染机进口的时光一去不复返。
卷染机控制系统的国产化进程却严重滞后,但这一趋势也是必然。
如果你需要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参阅前三篇文章。

一、科威卷染机控制系统介绍
1、严重偏心时,能直接启动。
如,卷径1400mm,幅宽2800mm,棉布含水重有3吨,停止10分钟。
    很多现场操作工只能说:人工将布转动一个角度,进行匀水,之后再运行。
有人说,大卷径布辊自身无法自转,电机功率太小。
    但是,上行时,一个电机不行,两个电机可以相互帮助;
下行时,不要任其自由下落,电机应该反向制动;

2、急剧升降速时,能保证布面张力,无掉布现象。
如,当卷染机以100m/min的速度运行时,要在5秒时间内降到10m/min,而布卷直径相差40倍以上,你使用的卷染机能保证布面张力,不出现拉紧或松布现象吗?
      大家知道,升降速时,转动惯量J和角速度变化率(dw/dt)决定补偿转矩的大小。道理简单,但如何做到呢。科威张力PLC内部有专用功能,对两辊的转动惯量进行识别,因此补偿准确,能完全消除升降速时带来的附加张力变化。

3、张力小,且从头至尾都很均匀,如无纺布、麂皮绒,上卷染机能保证幅宽不拉窄。
做普通布不赚钱,因此想用卷染机做价值高一点的布;但原来这些布不是在普通卷染机上做的,要么在液压缸做,要么在进口丹麦缸上做,要么在液流缸上做。但设备投资要么太贵(丹麦缸要50万元),要么(液流缸)排污压力太大,于是科威双变频控制的染缸就走到染厂老板的视野。

3、卷染机联网,进行工艺分配和工艺管理
做系统的人说,只要老板给多些钱,我们就可以联网,达到工艺分配及管理要求;
老板说,如果联网需要太多的成本,还不如加强人为监控。
工艺人员说,本批布有少许质量问题,是工人不按工艺操作,将规定80m/min速度开到120m/min,做得多,赚得多,当时又没发现。
    科威卷染机控制器已经有现场总线功能,如果愿意,联网只是举手之劳。

4、科威卷染控制系统是国产科威品牌
我们不因自已是国产的品牌而自卑,正如我们不因是中国人、大陆人而自卑一样。反过来,我们强调的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努力学习。
    科威PLC是国产PLC,在业内逐渐扩大影响力;
      科威圆网印花机控制系统,是业内最大的供应商,印花行业也算知名;
      科威卷染机控制系统,已经在多个现场多次比对,性能接近进口液压卷染机系统,超出国内外其他双变频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我们认真、努力打造卷染机控制的品牌,我们一门心思专注于卷染机的性能指标和质量指标。
很多人怀疑。
只能用事实说话。
因为怀疑表示你在关注,你在希望,你在恨铁不成钢。

二、用科威卷染机控制系统改造进口液压卷染机
  因科威卷染机系统具备以上诸多优点,因此,在液压控制系统因维护费用高,维护工作量大而被印染厂逐渐拆除,更换成双变频卷染机控制系统。
  下图是用科威卷染机控制系统改造意大利MEZZERA液压卷染机。

联系电话:梅工, 1 3 5 9 7 7 1 7 5 3 4
湖北黄石:陈工, 13971786783;
江苏无锡:
山东济南:
广东东莞:张经理,13986591592;

如果你需要卷染机控制系统系列文章,请与上述工作人员联系。
欢迎访问黄石市科威自控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kwzk.com

发布时间:2009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