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塑封的双向可控硅的引脚判断

楼主(2008-06-07):
手上现在有几个双向可控硅,测量k脚和A1脚之间的电阻是59欧姆,交换表笔还是一样59欧姆,A2是与各脚不通。请教如何判定A1与k之间的区别。

网友A:
既然是双向可控硅,一表棒接A2,另外一表棒接任意脚,用舌头触碰另外一只脚,如果导通,则A1就表棒接的那只.

另外一只就是K脚.

楼主:
我用的是胜利890的数字万用表,我试过了用表笔,一只接A2,另一只接其他的脚(两只都试过的),然后用短线把假定的k与A1或A2短接都没有反应,不知何故?

网友B:
做一个实验电路试试就行了,根据他的工作特性,导通后,去掉k脚也不会失电,这样就能判断出控制极与阳极来了

网友B:
电工小刘的问题可能是:不能达到他的导通条件,并且达不到他的维持电流,所以没有反应

楼主:
查了很多的资料,一般来讲判断双向可控硅的方法是,看A1对K脚之间的电阻,红表笔对k脚时的正向电阻比较小。我的方法之所以判断不出来,是因为是数字表,后来换了指针的万用表就很快搞定了。在工作中我发现,在搞电子电路时,还是指针的万用表好用。

网友C(2008-07-11):
可控硅分单向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两种,都是三个电极。单向可控硅有阴极(K)、阳极(A)、控制极(G)。双向可控硅等效于两只单项可控硅反向并联而成。即其中一只单向硅阳极与另一只阴极相边连,其引出端称T2极,其中一只单向硅阴极与另一只阳极相连,其引出端称T2极,剩下则为控制极(G)
单、双向可控硅的判别:先任测两个极,若正、反测指针均不动(R×1挡),可能是A、K或G、A极(对单向可控硅)也可能是T2、T1或T2、G极(对双向可控硅)。若其中有一次测量指示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单向可控硅。且红笔所接为K极,黑笔接的为G极,剩下即为A极。若正、反向测批示均为几十至几百欧,则必为双向可控硅。再将旋钮拨至R×1或R×10挡复测,其中必有一次阻值稍大,则稍大的一次红笔接的为G极,黑笔所接为T1极,余下是T2极。

网友D:
用门极电压触发后可以忽略的特性。X1挡提供较大维持电流。红黑笔接触任意两脚,再用黑笔点第三脚后马上离开。那么表针能维持在满度的三分一以上的。那么测试结束了。对双向可控硅而言上述测试之中调换红黑笔结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