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eview通讯

楼主(2008-06-07):
最近新买根s7-300与eview通讯电缆:MT5-S7-300,按照EVIEW厂家给的通讯设置好了,可是就是通讯不上,郁闷阿!

楼主:
希望各位同行高手给个提醒,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通信口类型应该是RS485吧,S7-300的编程口是485口呀

网友B:
谢谢 960211提供的下载资料!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建立DB10了吗?

楼主:
建DB10了!!!!!!!!!!!!!!!!!!!!!!!!!1

网友D:
和500系列的还是4000 5000系列的?

和4000的很容易

网友E:
可能是因为西门子cpu版本是最新的,所以用原来的那种电缆通讯不上.

网友F:
图文并茂,学习了,不错

网友G:
西门子315的MPI口波特率为187.5,人机设置19.2如上,通过MT5-S7-300,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11楼!!!我现在在外地出差,等我回公司后再试下!谢谢

楼主:
已经通讯正常,是MT5-S7-300后面还要加串口转换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