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不对怎么办?

楼主(2008-06-07):
HS2000的系统,调理板为HS2T42配HS2T35A,信号为来自变频器的电压信号【转速】,现在只有一路显示正确,其它的都不对,将现场信号断开,分别输入标准信号,一切正常,怀疑是干扰引起的,可处理了接地后还是一样,不知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A(2008-12-28):
你先量一下来的信号对不对。

网友B:
检查变频器的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