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轴承发热?

楼主(2008-06-07):
两个7.5KW的电机,换了新轴承.让我接线做空载实验,20分钟后,四轴承都烫手.怀疑油多.取出部分油后,仍烫手.怀疑轴承有质量问题.谁有这方面的经历?

网友A:
装配时内外圈是否过紧?有可能为质量问题和装配?

网友B:
振动和声音都正常吗?

先判断轴承好坏,再检查一下轴承有无跑内圈或外圈的情况。

网友C:
什么牌子的轴承?质量不好吧!

网友D:
装配是不是有问题 ? 轴承压盖不要太紧?

网友E:
新轴承也会有质量问题的,换一批试试。

网友F:
换一个试一下,一般是轴承的质量问题,油多不会发热,他只是起润滑作用。

楼主:
只热,其他正常.换轴承的是两老手.应该没有安装不当的问题.

网友G:
你要买正宗轴承,现在好多牌子都是假的,但也不应该换上去就烫手,难道是旧的

网友H:
你用什么轴承?配合上有没有问题?你应该把轴承重新取出来签定一下是不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I:
你要买正宗轴承,现在好多牌子都是假的

网友J:
1、上轴承前应先检查新轴承间隙(看看内外环是否松逛)

2、检查电机瓦盒与轴承外环间隙(看看接触面有无跑圈)

3、检查润滑油是否符合标准

4、装配完后盘一下车看看装配间隙是否合格

向你这种情况最好有测温枪测一下轴承温度,然后打开小瓦盖看看油脂是否成为蜡状。如果成为腊状一是洗油没干就上油了,二是润滑脂有质量问题。

网友K:
11楼说的好

网友L:
在正常情况下,轴承发热主要是轴承的油系小造成的,更换质量可靠些的,油系稍大点的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游刃有余 13楼 回复时间:2008-6-10 13:32:01 在正常情况下,轴承发热主要是轴承的油系小造成的,更换质量可靠些的,油系稍大点的就解决问题了。

什么叫油系?

网友M:
11楼说的好 ,就是这些问题

网友N:
安装不当,会造成轴承发热,当然不排除轴承自身质量问题

网友O:
7.5的国内异步电机有致命的缺点,就是轴承不带内端盖,润滑油没多久被甩掉,导致轴承马上烧坏,严重时端盖损坏,所以换轴承也没有用了.

网友P(2009-07-18):
132千瓦的电机轴承316轴承  上去空转65度  一带负荷就90度  就不敢用了  换了好多次轴承z1c3的也用过,也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