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工作是最高温度是多少?

楼主(2008-06-07):
我有一台1.5KW的国产伺服电机连续工作5个小时后表面温度都达到95度,请问这正常吗?正常的温度应是多少?温度和哪些参数有关系啊?

网友A:
温度有些偏高,但是问题不大的。

具体能达到多少温度可以看电机选型手册,一般能达到125度甚至155度。

如果电机长时间运行,那么表面温度和内部温度应该是比较接近的。

你可以做好电机保护,一般有PTC保护的。

网友B:
不正常温度有点偏高。。。。。。。。。。

网友C: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曾经做伺服负载测试的时候,搞一点水撒在电机上面,水立马变成水蒸气了,结果电机没什么问题,这要看电机的质量了

网友D:
欧美的伺服电机一般都会给出不同温升条件下的额定力矩输出指标,比如60度温升,90温升,100温升等,而基础室温一般为25度。

国内伺服,从正常的开发角度来讲,温升等形式实验是必须做的,不过温升指标可能未必直接透给用户,这样做,有时也是出于无奈,如果真有疑问,不妨直接向电机生产厂索取。

网友E:
连续工作5个小时后表面温度都达到95度?!!!!

你先看看电机本身的温升,如超的太多应该很不正常

而且伺服电机并非其他的负荷型电机,并不是有很高力矩输出,我见过的温升高一点的也就是FANUC的,好象100(应用时远到不了也就50~60)

网友F:
电机内永久磁铁的耐温是130-140度左右,所以一般电机都表明最高温度110-120度。

网友G:
伺服电机虽然没有风扇冷却,但一般的表面温度不高。

网友H(2008-07-31):
电机本身温度可以很高,限制电机工作温度的常常是编码器。

网友D:
楼上所说的有一定道理,要是不用编码器,而用旋变有当如何呢?总的来讲,伺服电机的温升指标是综合漆包线耐热绝缘,永磁体退磁温度等多种设计因素的结果。

网友I:
国产电机在130度以下应该算正常的 ,我们目前测试的几家包括华大,米格,中达等一般都能在130内持续工作连续,

同样负载下,我们用富士测试电机95度,国产能达到105度,高10-15左右

正常现象,但是由于功耗多廢于热能,比较费电,上海有一家电机厂做的伺服在温控上能低于通常国产的10-15,以前在某家客户负载上比较过,它温升确实做的不错

网友F:
请问10楼,你说的电机温度是如何测量的?

网友D:
同等负载下,国产伺服电机的温升高,这是普遍存在的事实,这一点一方面充分说明国内伺服电机的设计和制造水平的不足,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国内厂家的标称参数不严谨,因此一些负责任的伺服驱动厂家在选配国内电机时,往往要降额使用,其实这是个不得已的选择,降额后,同等机座或体积下,就会显得比别人的出力能力低一块,所以不懂行的用户往往就去选看似能力高的供应商了,到头来吃亏的其实还是用户。

网友J:
看松下的说明书.他们推荐的伺服运行条件:1,平均负载率80%以下2,每天运行20小时3,环境温度25度

网友F:
为什么“平均负载率80%以下”?那他额定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D:
如果松下果真这样推荐的伺服运行条件,则说明其额定条件是含水份的。

网友K(2009-06-09):
国产电机在130度以下应该算正常的 ,我们目前测试的几家包括华大,米格,中达等一般都能在130内持续工作连续,

同样负载下,我们用富士测试电机95度,国产能达到105度,高10-15左右 ???

网友L:
表面最好不要超过90度。。

网友M:
我在电机厂做负载测试时,对400w伺服电机,额定负荷运行,1.1N.m, 3000rpm, 在1个半小时候达到平衡,电机内部温度接近170度,此时输出功率为310w左右,一般来讲,伺服电机的温升主要与电机设计有关,同时与伺服驱动器性能也有关系,温升高,说明铜损大,电机效率低,一般小功率电机效率比大功率电机要低! 电机的耐温主要相关于是漆包线的绝热等级,永磁片的退磁温度,同时也要当心光电编码器最高工作温度!所以工作温度不可太高损坏编码器或降低寿命! 伺服电机很少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的,一般是断续工作,所以温升不会很高,我认为伺服电机如果内部温度超过130度,则认为过温! 这种情况小,可以选用功率更高的电机来代替适用!

网友N:
温度不算高

网友O(2009-07-28):
引用 网友P:
学习了,谢谢,顶一下!!!

网友Q:
不问电机厂索取资料很难知道,但人家给不给你提供电机表面允许的最高温度我就不知道了。

一般来说电机有绝缘等级,很多1.5KW的日系交流永磁伺服电机的绝缘等级做到F级,就是说定子线圈允许的最高温度是155度(环境温度40度时),那么根据电机工艺不同,电机表面的允许温度会有一些差异。

你现在已达到95度,我要是你的话,会先给电机加个风扇,进行强制风冷,以避免损失

网友R:
好像没那么高吧,基本50,60度左右吧

网友S(2011-04-20):
学习了哈哈  温度过高会消磁 仅此而已

网友T:
个人觉得只要没达到消磁温度,基本上认为是正常范围。但是电机一般都会安装热敏电阻。既然提到消磁温度,应该和充磁技术有关了。可以找厂家要到具体参数的。

网友(2014-05-06):
温度太高,驱动器会报警,电机停止运行。

网友U:
国产伺服驱动器国内所有厂商没有一家做温度过高报警的,编码器工作温度极限80度,所谓的驱动器报警是电机温度太高,导致编码器受损反馈的数据错误,所以驱动器报警。这种情况下,编码器已经受损,谈何做到报警预警作用?95度的话,是非常非常高了,电机磁钢寿命不高,建议换大一号的电机,或者更换品牌

网友V(2019-07-13):
我也有一台雷赛的步进电机,功率是200W左右,一天大概要使用14小时左右,温度也很高70℃左右

网友W(2019-08-15):
引用 网友I:
国产电机在130度以下应该算正常的 ,我们目前测试的几...

-----------------------请问你们电机是应用在哪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