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修过工业冰水机啊 压缩泵难么?

楼主(2008-06-07):
 厂里的冰水机坏了 故障出在压缩泵上

 哪位大哥会修过啊  我没学过制泠的   大家帮帮啊

 原因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大家有什么经验说说哦

楼主:
 就是哪个泠却塔配套用个....

网友A:
冷水机吧?是压缩机坏了还是被保护不能动了?

网友B:
找外面的人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水机吧?是压缩机坏了还是被保护不能动了?

o 是一启动几分钟就 跳到   压缩泵故障

 你看看吧

楼主:
   bang bang w  a

网友C:
楼主你说明白一点啊!我们都没看懂?

老刘,忙啊 !

网友:
 o   是这样的啊    我们厂里那个配注塑机的工业冰水机不知道怎么了   反正不能工作 比如说你把电源和泵浦打开然后运转   他一下就自动停了

  他上面的   压缩泵故障 的指示灯就 亮了哈

网友D:
楼主你说明白一点啊!我们都没看懂?

网友A:
你查保护电路吧!看看是不是过载,超温,高低压保护!压缩机停机一般都是高压或低压保护动作.如是这方面就看一下系统够不够雪种,散热效果怎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查保护电路吧!看看是不是过载,超温,高低压保护!压缩机停机一般都是高压或低压保护动作.如是这方面就看一下系统够不够雪种,散热效果怎样.

 谢谢提醒  实际雪种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