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21报f029

楼主(2008-06-07):
有一台西门子工程机,上电就报f029,不能复位,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主板是好的。上电就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可以帮你维修

置电:13915482807

网友B:
  查驱动板上的检测电路

楼主:
驱动板上的检测电阻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C:
有可能是CUVC坏了!!!!!!!!

楼主:
cuvc是好的。换了2片驱动厚膜还是如此。

网友A:
朋友我在昆山,发过来我帮你维修

网友D:
是不是测量值传感器坏了

网友D:
是主板上的

网友E:
西门子变频器上电就报f029。建议你从下列着手:①测量值传感损坏;②功率部分损坏(管子不能关断);③CU损坏。

楼主(2009-01-12):
找别人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