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速度是传感器

楼主(2008-06-07):
公路上测量车辆速度是用什么传感器,精度怎样?

网友A:
基本是用 雷达类传感器 或视觉传感器  划定出一个区域然后计算 车辆从一个检测点到另一个检测点 间所用时间 换算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因为检测区域面小所以只能进行平均速度的检测,精度来说 你如果要高精度的这种方法当然是行不通的,建议用加速度传感器 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