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抖动

楼主(2008-06-07):
我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程序刷进去时电机可正常调速,但是在没刷程序时,电机转动且噪声很大,放在桌面上时不停的抖动,接线都一样:CP+/CW+和U/D+接单片机的+5V,脉冲信号从P2.0引脚送至CP-/CW-,请问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
没程序就转了,~~就看你的驱动器是不是在发脉冲~~

关掉脉冲就是了~~

网友B:
楼上说得有道理,应该是脉冲信号在作怪!

楼主:
可是我的脉冲就是由程序产生的阿,程序都没了还有脉冲吗?

网友A:
你光问有什么用啊?就不会拿个示波器量一下驱动器是不是有脉冲输出`~

没有输入电机会转,都不成永动机了~

网友C(2008-09-09):
建议你检查电源,很简单,加个电容拭拭,有改善的话,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D:
步进电机的速度调整要合适,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否则噪声比较大且运行不平稳,抖动。没刷程序时抖动就不要管了,也许你的以前存留在rom的程序乱码造成不规则的脉冲输出。

网友E:
有可能是干扰的问题。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就遇到过,两组步进电机,一个给脉冲转动,另一个不给脉冲也偶尔会转动的情况。后来采取了一些抗干扰措施就OK了。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悬空了的原因吧,通讯网的回答有些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