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WK1-G系列,智能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故障

楼主(2008-06-07):
NWK1-G系列,智能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功率因数为0.91时,超前指示灯为什么会亮(正常时应该超过1.0时才亮),此控制器已经连续换过3台,故障依旧,应该不是控制器的故障。请各位帮帮忙,指教一下

楼主:
希望大家了解的给点建议,也可以电话联系 手机号:13643275964

网友A(2009-04-30):
该智能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超前”定义有点错误,只要测量功率因数大于设定功率因数,超前指示灯就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