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时间继电器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08-06-08):
故障现象:某配套YASKAWA J50L的数控磨床,开机时系统电源接通,但伺服驱动主电源无法正常接通。
分析及处理过程:经检查,该机床的系统电源单元AC200V输入电压正常,但按系统操作面板上的ON/OFF按钮,无法接通系统电源。
对照机床电气原理图,发现该机床的电源ON/OFF线路设计较完善,经简化后的CNC电源控制回路如图4-8、图4-9所示。
图中各元器件的作用如下:
1)SQl-1、SQl-2为机床工作台超程限位开关。
2)QFl、QF2、QF3分别为机床的伺服主回路、液压电动机、主轴系统过载保护开关。
3)SAl为机床工作台超程限位取消开关。
4)KM4为伺服主回路接触器。
图4-9 电源单元控制线路图
由图可见,该机床同时使用了内部/外部电源ON/OFF控制,而且通过时间继电器KTl的延时动作,自动实现了系统原来所需要的二次按CNC ON的动作。根据原理图可知,其电源接通动作步骤如下:
1)在图4-8中,按下操作面板的内部CNC ON按钮,系统电源单元的输出信号NCMX使中间继电器KAl0接通。
2)在图4-9中,KAl0触点使时间继电器KTl接通,并进行延时。
3)KTl的延时时间到,延时触点接通,使得中间继电器KAl接通。
4)KAl常开触点又接通了图4-8中的电源单元的外部CNC ON信号TON。
5)由于电源单元的外部CNC ON被接通,相当于系统加入了第二次CNC ON信号,从而使得系统电源单元的输出信号SVMX接通KAl1。
6)KAll的常闭触点断开图4-9中的中间继电器KAl,电源单元的外部CNCON信号被TON断开,使图4-8中与TON连接的常开触点KAl实际上起到了按钮的作用。
7)在图4-9中,KAll的常开触点同时接通接触器KM4,伺服驱动器主回路接通。
8)接触器KM4的常闭触点断开时间继电器KTl,完成电源加入动作。
9)在机床工作台超程时,在图4-9中,KAl2失电,通过KAl2的常开触点,使图4-8中的急停输入信号*TESP、外部电源OFF信号TOFF同时断开,切断系统电源与伺服回路电源输入。
从以上分析可知,本机床在按下系统操作面板CNC ON按钮后,系统电源正常加入,但伺服主回路未得电,因此故障原因在第二次加入CNC ON信号回路上。为了验证,维修时在系统接通后,若再次按下系统操作面板CNC ON按钮,伺服主回路被接通,由此确认,机床故障原因在第二次加入CNC ON信号控制回路上。
进一步检查发现,该机床的时间继电器损坏,更换时间继电器后,1机床恢复正常。

网友A:
时间继电器在控制电路中起到狠关键的作用,所以大家在以后的维护中多加注意了。

网友B:
为了多赚积分也不可以乱发贴啊,哪里来的图?转载说名出处!

网友C:
看不到图..无从说起..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