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08):
逆变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逆变是整流的反义词

网友B:
就是:交流变直流;直流变交流。

网友C:
整流是把交流变成直流,逆变是把直流转变成模拟的交流(主要用于变频器)

网友D:
整流是把交流变成直流,逆变是把直流转变成模拟的交流(主要用于变频器) 没有变频器的时候好象就有逆变了吧,比如还有UP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