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流乍了```````大家看看` 深夜还在搞

楼主(2008-06-08):
1:现有一台ABB510     37KW变频器``````在工频的时候电流为40多A     变频50HZ 时候电流却只有``20多安`````      乍会事````?参数重设了``也一样,    。。。。。。。
2:还有个问题柜子外面都有一个电流表么(测输入电流的)````在变频和工频的时候```都不一样`     ```  怎么解释呢`?就是变频的输出是非正弦 波`````但和输入电流有什么关系呢`````谢谢哈```
谢谢`````哈```

网友A:
工频与变频时的电流是不尽相同的

网友B:
坐在板凳上面等答案………………

网友C:
“工频的时候电流为40多A 变频50HZ 时候电流却只有``20多安``”--------楼主用啥表测的,看来是测量的问题。50HZ 的时候工频变频的电流差不多的。

呵呵,坐在地皮上面等答案。。。。。

楼主:
在工频``和变频50HZ的时候```很明显电机的声音都不对.````输出电流是变频器`上有监视``````只有20多A     .工频的时候`在柜子外面有一个电流表看的````也用钳形表测过。。。。都一样````。谢谢哈```不测量的问题。

输入电流`````为什么在变频50HZ和工频时```不同呢``?

网友D:
把基底频率设置为50HZ试下

楼主:
还有在工频时的输入电流。。。。。。和变频50HZ输入电流的时候差异很大。。。。。。工频时有40多A,,,,变频的时候只有6A.。。。。。。。谢谢大家哈

网友E:
工频时您测量的是总电流包括电机的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而使用变频器后您测量的是变频器输入电流时因为整流二极管的不可逆性已经没有无功电流了。特别在负载越轻的时候相差越大,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您可以先测量电机工频的电流再测量变频50Hz的电机电流(变频器输出侧)应该相差不大!很多搞节电的同行用这招数把一些不明原因的用户给懵了。

楼主:
变频50HZ的时候```很明显电机的声音都不对.电流只有```20多A..................37KW的哦````

工频的时候````有40多安``

网友F:
变频节能

网友G:
我想vf曲线不同电流也是有区别的.

网友H:
按理说同样50HZ时电流应该差不多啊,

楼主:
就是不对````````是不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I:
你工频时和变频时的转向是不是确定一样吗?

网友J:
电动机处于底负载率时..功率因素很底大约0.5...40安培的电流大概只有十几千瓦的功率...插入变频器后功率因素提高了很多0.9左右..电流自然就小了很多....

网友K:
你测一下50Hz时的输出电压,(用指针表)可能电压低些造成的

网友L:
还有要测应该测变频器输出端的电流才是准确的,你测一下变频器输入端的三相电流就知道了,肯定不同

网友J:
属于正常情况..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M:
不是一个东西,怎么比????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工频时和变频时的转向是不是确定一样吗?

啊````谢谢哈.转向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