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

楼主(2008-06-08):
偶新手,问一个问题`````````中间继电器有     很多的动合,动断`触头。   他们在上电的时候是什么一种壮态````````静态```呢```?不是有4个个共公的触点````我看见``他们很多都没有接````。。。。就是上面接一个```动合```下面接一个动断。就是一组。。。。怎么用呢```?谢谢大哥们`。,。。。。。

网友A:
常开    常闭

网友B:
中间继电器的作用你应该知道。它的很多辅助触电是根据现场电气控制的实际需要来采用常开或常闭的触电来连接整个控制电路的。这一点是根据你的电气设备来定。中间继电器可以挂很多触电,来满足控制电路的需要。一般有一个常开是用来自锁的。

网友C:
你要安装的电器都不需要那么的触点,就不用接的啦

楼主:
        有没有学习的资料。。。。。。。谢谢哈

楼主:
看来没```有哦```

网友D:
这种小型继电器有的有多组输出,每组都有一个常开点,一个常闭点;

网友E:
hehe  。用万用表可以测下呀。。。

网友F:
6楼真是热心

网友F:
用万用表可以测

楼主:
嗯` ```谢谢大哥```们``

网友G:
继电器上面不是有标志吧,一组是线圈,如果是8脚,就是2组常开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