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编程软件安装求助

楼主(2008-06-08):
FX1N系列究竟用哪个编程软件最好,我下载了两个怎么都装不上,还提示环境不对,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呢,或者能否帮我提供一个编程软件,谢谢

网友A:
或许三菱的产品太简单了,简单要用户都要无视软件安装中所给出的提示。

针对楼主的问题,软件安装时会提示楼主安装EnvMel环境,而该环境恰恰就在软件的安装文档内。

在您的软件安装文档内找到EnvMEL目录,执行该目录下的Setup,等待安装完毕,然后执行GX Developer的安装。

友情提醒:安装GX Developer过程中不要勾选监控选项,否则按转完毕后不能新建项目,只能监控已有的程序。

以上!

网友B:
只有先安装环境才可以安装驱动软件

网友C:
同意一楼的,我用的很好呀!

网友D:
分三步进行安装的

仔细看看安装说明

QQ  596716790

网友E:
呵呵。。前面说的对呀,,,

网友F:
FX1N系列的就用FXGP-WIN-C的软体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啊,我这两天没上网,所以没及时上来答谢,我安装的时候看到提示要从CD ROM里安装还以为下载的不行呢,没去看那个目录的事,现在已安装调试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