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蒸汽出口流速

楼主(2008-06-08):
工程情况:水加热变成水蒸汽。测试目标:1.水进口的流量。2.水蒸气出口的流速。参数:内径:8MM,流量:500L/h,温度:不超过150度。

请问选用什么样的产品能测出被测目标。

进口水质量流量为:200KG/H,出口蒸汽为饱和蒸汽,温度130度;内径:8MM。求出口蒸汽流速。我算出来是750M/S。但是实际没有这么高啊,请高人指教。

网友A:
差压流量计,不过要安装两套,出口和入口各一

网友B:
直接测水蒸气出口的流速,不现实,如果通过检测出口前的压力,换算出出口速度倒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C:
晕,蒸汽是什么性质都不知道,你就直接用压力换算啊,老大,你也太强了吧!至少要知道蒸汽是饱和,还是过热!唉!

网友C:
最简单得就是用质量流量计!  哈哈

网友D:
郁闷~~~没看见题目说的出口蒸汽是饱和蒸汽吗??利用能量守恒进行压速换算?不太懂~~

网友E:
楼上几位兄弟,请问你们流速怎么计算啊,只有知道了流量,管径,才能计算出流速的,楼主的设备管径很小,只能用微孔流量计

网友F:
光纤蒸汽流量计: www.probingtech.com 010-59798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