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对位移传感器如何编程

楼主(2008-06-08):
我现在做毕业设计,其中有个对位移传感器的编程。我是初学者,从来没学过,所以不太明白,在相关的书里也没有。所以想请那位帮帮忙

楼主:
希望能把答案发到我的邮箱xiaoheilong2@163.com 谢谢

网友A:
只要明白编码器的DP接口定义,按照来编就可以了

网友B:
没做过,我的个人想法是这样:设用糸统SFC105(好像是),定义传感器在高位是的高度,在低位时的高度,再输出一个数值就成了.

网友:
这个位移传感器的输入是什么量?通讯还是模拟量还是脉冲??

老大。凡事要有接口的。。。

网友C:
输出是通讯连接,模拟量?问题说清楚,别人才好回答

网友D:
建议改改其他测量方式,如秤重

网友A:
LS 你也太搞了吧,人家要测距离,你给人家称重。位移传感器对每一种总线应该都有固定的接口配置文件的,即便是使用FM350/450。知道接口定义,照着编就行了

网友E:
是模拟量的话,用FC105规格化,或自己编程规格化,通信的话HW里直接挂上去,可以网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