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S-S问题

楼主(2008-06-08):
和电脑的编程电缆是否和1711的一样?

用6.1.0.0的软件 联机 总是连不上

请教原因!

谢谢!

网友A:
请问你使用的人机是什么型号的?在ADP软件“选项”下“传输设定”设置电脑下载程序的串口,此串口必须要和你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的串口设置成一样,人机上电自检完成以后看见的F2--F5的画面,link port显示的是人机的串口,如果是COM1,那就是9孔的,如果是COM2,那就是25孔的。

PC--------------------------HMI

9PIN                              9PIN

2-----------------------------3

3----------------------------2

5----------------------------5

楼主:
信号是PWS6600S-S的

连线做法不对了 看来

我的线 7-----8

        8---7

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