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工作的安全技术

楼主(2008-06-08):
一、 正确夹装好车刀
普通车床上用来夹装刀具的一般是四方刀架。车刀安装得是否正确,对安全和生产都有很大影响。
车刀安装高低的影响:车刀刀尖应装得与工件中心线一样高。如果刀尖高于工件中心,结果造成前角增大,后角减小,造成车刀切入工件的困难,车刀容易折断。相反,如果刀尖低于工件中心,则前角减小,后角增大,车刀也容易损坏,断屑也不易排除。如图2所示。

图2 装刀高低对角度的影响
此外,在安装车刀时,还必须注意车刀不能伸得太长,否则会造成车削时的振动,影响表面粗糙度,甚至会使车刀折断,一般伸出长度不超过刀杆高度的一倍半。
车刀下面垫片要平整。同时要尽可能用少数厚垫片来代替多数薄垫片。刀架上螺丝要拧紧。
二、 装牢工件
夹装工件有通用夹具和专用夹具两大类,这里只介绍通用的三爪卡盘,四爪卡盘和顶尖。
用三爪、四爪卡盘夹装工件,夹装完毕应把板手取下,以免开车后飞出打伤操作者。而用双顶尖时,对所需钻的中心孔要求比较高,两端中心孔应在同一直线上,否则顶尖就不能可靠地顶住工件,加工时工件就有可能飞掉。
使用专用夹具时,整个夹具体上应有一圈防护罩,由于专用夹具一般都比较大而重,所以和主轴应有可靠的连接,如用螺杆、螺母拧紧,用左旋螺母,用安全爪等等。
三、 加工圆棒材料的防护
圆棒材料,顾名思义是细而大,加工这一类材料一般要根据车床最大加工长度来选择机床。加工的材料不能伸出主轴的后背,如一定要伸出,则要用托架支撑,还要装防护罩。
如果是韧性的圆棒材料,切屑可能是螺旋形,要用工具引导排屑。
四、 普通车床安全操作
1. 禁止戴围布、手套。高速切削时要戴好防护眼镜。
2. 装卸卡盘及大的工、夹具时,床面要垫木板,不准开车装卸卡盘。装卸工件后应立即取下扳手。禁止用手刹车。
3. 床头、小刀架、床面不得放置工、量具或其它东西。
4. 装卸工件要牢固,夹紧时可用长套筒,禁止用鎯头敲打。滑丝的卡爪不准使用。
5. 加工细长工件要用顶尖,跟刀架。车头前面伸出部分不得超过工件直径的20~25倍,车头后面伸出超过300mm时,必须加托架,必要时装设防护栏杆。
6. 用锉刀光工件时,应右手在前,左手在后,身体离开卡盘。禁止用砂布裹在工件上砂光。应依照用锉刀的方法,成直条状压在工件上。
7. 车内孔时不准用锉刀倒角,用砂布光内孔时,不准将手指或手臂伸进去打磨。
8. 加工偏心工件时,必须加平衡铁,并要坚固牢靠,刹车不要过猛。
9. 攻丝或套丝必须用专用工具,不准一手扶攻丝架(或扳牙架)一手开车。
10. 切大料时,应留有足够余量,然后卸下砸断,以免切断时料掉下伤人。小料切断时,不准用手接。

网友A:
很好,很有用,值得学习

网友B(2012-07-28):
很全很详细!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安全最重要啊!谢谢!

SIGNATURE............................................................................................................................................................
滚珠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