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升高片开焊

楼主(2008-06-08):
         我公司回转窑采用双直流电动机传动,Z2系列,125KW,额定电流635A,他励。今天凌晨3:20分发生升高片处甩焊锡情况,夜间操作员慢转、补挂窑皮,电流550A,较一般正常运行高,590控制器保护跳闸后检查发现升高片全部甩焊,另外一台电机也有部分甩焊情况,但不那么严重。请诸位同行共同帮助分析一下原因,另外,一般运行中整流子表面、升高片的温度最高不要超过多少?

         由于夏季高温季节是电气设备的最大危害,环境温度高,通风不畅,造成冷却效果差,也是电机温度高的一个外在因素。

网友A:
什么规格的回转窑(采用双直流电动机传动,Z2系列,125KW,额定电流635A,他励)

楼主:
φ4*60,日产200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