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防止电磁干扰屏蔽线怎么接?

楼主(2008-06-08):
可燃气体探测器受对讲机影响,电磁干扰造成报警,后来发现没接屏蔽线。请问如何接。控制器到现场的探头是用的 屏蔽电缆。这个屏蔽层两端怎么接地。是一端与控制器接地,另一端与探头外壳接地。还是其中一端接地,另一端悬空呢?我听过一个仪表老师讲传感器屏蔽是控制器那边与外壳接地,现场端悬空。请问到底怎么接呢???

网友A:
单端接地

网友B:
一般是单端接地,那边接地方便接地电阻小就接那边。也有些厂家说为了更好的屏蔽,两端接地

网友C:
应该是在控制器端接地.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1、需要两设备等电位连接时,应两端接地!

2、若双端接地造成同一设备两点接地且有害时,只能一端接地;

3、你可以试验一下,双端接地还是单端接地效果好一些,不会造成其他损害的;

网友A:
不同接地点会有不同的电位差,所以还是单端接地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同接地点会有不同的电位差,所以还是单端接地好

网友G:
应该单端接地,至于是哪一端接地,最好还是现场试一下。有时候理论上的东西还是用实践检验一点的好

网友H:
单端接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