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300PLC 工控机 怎么用以太网连接啊?

楼主(2008-06-08):
请教:西门子300PLC 工控机 怎么用以太网连接啊?
需要什么部件,PLC需要编程吗?

网友A:
HUB SWITCH,CP343-1,CP1613(或安装SIMATIC NET)

网友B:
当然要加以太网接口模块,如楼上所说的。

楼主:
HUB SWITCH 是交换器吗?

每个以太网上都需要至少一台交换机吗,plc里需要编程吗?

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事例,请发一份给小弟。

技术之路,求学之路

网友(2008-07-31):
通过HUB 将工控机和PLC都挂到以态网上就OK了。

楼主:
谢谢了。我知道了。

网友C:
以太网接口模块,再用step7组态

网友D(2008-11-13):
如果距离长,中间可以加工业交换机。

网友E:
mpi通讯模块插在主板上,便宜些

网友F:
数控电池 仪器仪表电池 伺服电缆 PLC锂电池 三菱plc 欧姆龙plc AB电池
进口东芝/万胜/三洋/松下电池 伺服电缆 西门子PROFIBUS配件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王涛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