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工程设备上CAN 总线通信故障

楼主(2008-06-08):
一台进口旋挖机, CAN 总线通信, 作业过程中经常出现旋转不动作,显示 :其中 一个模块无法与系统保持通信故障。关电源重启后又正常,经常出现。检查通信电缆正常,怀疑此模块工作不稳定,或受温度影响。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8-10-09):
我们设备上也遇类似的问题,时好时坏,很难判断,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哪位高手知道CAN通讯扩展模块受温湿度的影响大吗?

网友B(2008-11-30):
需要了解现场的具体情况如总线的拓扑结构,通讯速率,驱动芯片的型号特性,现场的具体温度与湿度,终端匹配电阻的情况,我做过CAN通讯系统,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525019550 email: lclzg@163.com  tell:13516350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