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程序中实现系统总运行时间的统计

楼主(2008-06-08):
本人想做个程序,实现某台风机总运行时间的统计,(用的是414-H型CPU),请问各位高手,应该怎么做呀?

网友A:
在时间中断里根据你的风机的运行信号对某个db块进行加1操作

然后根据你选择的中断间隔进行计算获得风机的运行时间

楼主:
   谢谢老盖,程序我已经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