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电缆中某一根电缆绝缘皮破了,怎么测量呢

楼主(2008-06-08):
一把电缆中某一根电缆绝缘皮破了,怎么测量,

还有,如果某根电缆芯断了,该怎么检测呢?

网友A(2008-07-15):
用万用表呀!!!!!!

网友B:
好像没有捷径,只能一根一根测。你既然知道断了,为什么不知道是哪根呢,他的数据显示肯定是错误的啊。

网友C:
把电缆一端全部接在一起,然后通过万用表试另外一端。

如果有采集卡之类的就方便了。

网友D:
断了好办,打通断,破了我没办法只能一根一根的查

网友E:
破了拿摇表一根一根摇接地,断了一端两根两根短接,一边接通断

网友F:
摇接地怎么弄?

网友G:
关注~~~!偶也想知道都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H:
对地量电阻不就行了。

网友E:
电缆绝缘皮破了,造成的不良后果无非就是接地,用摇表摇接地如果接地电阻小于20M欧证明其绝缘不良。

网友I:
呵断了应该很好处理的

如果绝缘破了的用摇表怒,应该可以测试的

网友E:
至于说从一把电缆中怎样快速找出那个绝缘皮破、哪个短我也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J:
如果电缆长,就一根一头接地,一头用摇表摇,可把电缆找出来

网友K:
慢慢摇吧,或者找个公共端,一根一根的测。

网友L:
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只能这样

网友M:
用摇表和万用表都是好方法,好象有些数字电笔也可以测断点,具体我也没有试过,只是看见电笔使用说明上有这个方法

网友N:
楼主说的不严密,如果电缆破了却不接地,也就是悬空了,用摇表是测不出的.如果接地,用摇表摇接地如果接地电阻小于20M欧证明其绝缘不良

楼主(2008-09-10):
一种对试验设备,检测风力发电机用电缆的质量,试验设备模拟电缆的使用环境,对电缆施加扭力,重复实验一周,在测量过程中需要准确记录下电缆端芯的时间,这种电缆是挂在空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