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温度控制`?

楼主(2008-06-08):
我想找个能和ABB ACS510变频器连接的温度传感器,通过这个传感器来实现让变频器对电机的转速控制,找这样一个温度传感器需要什么技术范围吗?比如:长度限制,温度限制之类的?能介绍下嘛```

网友A:
    不知道你要求测量的温度范围是多少。作为温感的话没有多大的要求。只要符合你的温度测量范围即可。

 至于,温度传感器的外形。最好询问一下。有些温度传感器的长针型的。利用在管道上焊接螺纹内接口,进行安装。

其实如果使用510的话可以考虑增加一个外部带 PID 功能的仪表,可以直观的显示温度值。直接输入参数进行恒温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