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CT-15kw变频

楼主(2008-06-08):
请教一下各位老前辈。该机通电显示HF84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型号的
http://www.nbbpqwx.com.cn/athena/offerdetail/sale/ok0328-1035114-79706187.html
,

楼主:
正是这个型号,请问张工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B:
这故障基本上驱动板有问题了,主板我也碰到过

网友C(2008-11-05):
换主板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了,机子已确认是驱动板的问题,已经搞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