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odicon Momentum系列如何通讯

楼主(2008-06-08):
施耐德Modicon Momentum系列如何通讯

网友A(2008-07-16):
momentum通讯可以分2种方式: 1.做为分站,momentum本身没有cpu,通过一个通讯适配器,与远程主cpu通讯。(Tcp/ip,MB+,Fipio,Interbus-S,Profibus,DeviceNet) 2.momentum本身有cpu,再加上一个选项适配器,与其他设备通讯。(MB+ ,串行通讯)

网友B:
通讯方式很多种,可以看选型手册,各种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