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防止弱电被雷击?

楼主(2008-06-08):
如题,特别是网络方面,有没有很有效的方法?

网友A:
请教高手指点     谢谢   等待

网友B:
我理解得不准确,是否有防雷装置,如:避雷针,还有装在终端的避雷设施,有些小区就有

网友C:
加避雷器和浪涌保护器,每个信号都要加,包括电源。

网友D:
加上避雷器和浪涌保护器吧

楼主:
避雷针并不能有效防止弱电线路被雷击!

网友E(2008-07-19):
我公司生产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其开关电源(有压敏元件保护)和以太网电口常遭雷击,电源遭雷击时压敏会烧毁,以太网电口(弱电)遭雷击时板子会烧毁,没办法。